要实现微弱电流的放大,运放的选择是关键,一般根据以下情况来选择

楼主(2020-08-25):
要实现微弱电流的放大,运放的选择是关键,一般根据以下情况来选择

①运放的输入阻抗要大

②运放的偏置电流要小

③低失调电压,低失调漂移

④增益与共模抑制比要高

⑤噪声小

那么问题来了,输入阻抗多大才是大?偏置电流要小,小于多少才算小?
低失调电压,怎么低才算低呢?共模抑制比要高?要高于多少DB才算高?

网友A:
这些都是相对而言的,问你你的微弱到底多少微弱?

网友B:
教你的个计算的方法:
1、设计输入电压=10mV,输入电流=10nA,可以计算出信号的输入阻抗约为:10mV/10nA=1M。
2、假设允许浪废10%,这样运放的输入阻抗就取信号输入阻抗的10倍吧,简单估算=10M。
同样的道理,其它参数的计算,先要考虑允许误差(影响)多少(1%、10%……)?,而后就可以计算了。

网友C:
OPA2335足以应付很多工业级的应用
但这种很小的电流的运放电路,特别是在nA级别的,运放本身反而不重要了,差不多就行了,而且,运放的选型也会比要求的高很多
但外围电路和PCB布线在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像电阻的误差,温度变化,这都会影响电路的整个性能的
所以,还不如直接用相应的模块或者是集成的IC
不是打击你,这个东西只有你去做了才会知道
我做过一个测量电流的,要求是取样电阻不能影响输出电压的1%,量程是1mA-5A,搞了近一个月,最后还是定做了一个0.01欧的电阻才搞好的,电阻花了一百多块,是的,120块一个电阻

网友D:
放大电流用跨导放大 ad8674不错

网友E(2021-12-09):
工控是,但发烧音响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