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教和师兄想做风压自动窗帘系统,单片机接了传感器后,电机一直转,停不下来

楼主(2020-08-25):
大一,和师兄做了一个风压自动控制系统,当风压达到一定程度,电机自转,带动窗帘的关闭,但是程序不管怎么改,电机一直转,根本停不下来,没风的时候本来该停下来,但是还是在转,大佬们,救救孩子们吧!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IN1=P2^0;
sbit IN2=P2^1;

u8 disp[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text=0,flag=0;
u8 text1=0,flag1=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run()
{
    u8 i;
    IN1=IN2=0;
    for(i=0;i<100;i++)      //循环100次,也就是大约5S
    {
        IN1=1;
        IN2=0;             //开启电机
        delay(5000);    //大约延时50ms
    }
    IN1=IN2=0;

}
void frun()
{
    u8 i;
    IN1=IN2=0;
    for(i=0;i<100;i++)      //循环100次,也就是大约5S
    {
        IN1=0;
        IN2=1;             //开启电机
        delay(5000);    //大约延时50ms
    }
    IN1=IN2=0;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u16 temp;
    static u8 i;
    i++;
    if(i==50)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
    }

//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0]=1;//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Text_Init()
{
    if (disp[0]>=3 && disp[0] != text)
    {
          text = disp[0];
          flag = 1;
    }
}
void Text_Init1()
{
    if (disp[0]<3 && disp[0] != text)
    {
          text = disp[0];
          flag1 = 1;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run();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
        Text_Init();
        Text_Init1();
        if(disp[0]>=3)
        {
            if(disp[0]>=3)
            {
                       if(flag=1)
                {
                    run();
                    flag = 0;
                }
             }
         }
         if(disp[0]<3)
        {
            if(disp[0]<3)
            {
                       if(flag1=1)
                {
                    run();
                    flag1= 0;
                }
             }
         }

    }
}

楼主:
这是我那块板子的原理图

楼主:
这是我们用到的传感器

网友A:
主函数内不受限制地运行run();当然电机一直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函数内不受限制地运行run();当然电机一直转动

如果我去掉的话,也是这样,我设置if语句没什么用

网友B:
你这程序我瞄了一下,写的很不规范啊,疯狂调用死循环延时,数码管显示处理的也很不好,白白占用了许多ROM,更关键的是if语句都有问题,这里需要的是逻辑等==,而不是=,所以你主函数里的if语句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程序我瞄了一下,写的很不规范啊,疯狂调用死循环延时,数码管显示处理的也很不好,白白占用了许多ROM ...

新手,刚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程序我瞄了一下,写的很不规范啊,疯狂调用死循环延时,数码管显示处理的也很不好,白白占用了许多ROM ...

大佬,我请教一下,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C语言结构,比如当输入信号为3-4v时,我们想让电机run,信号1-2frun时,但只转一次,除非信号范围变换,电机不转,什么样的结构可以达成这个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我请教一下,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C语言结构,比如当输入信号为3-4v时,我们想让电机run,信号1-2fru ...

这跟结构没什么关系,我只是说你写的程序有些地方不是很合理,至于输入信号为3到4V时电机转动,这就用到AD转换了,因为单片机只能识别数字量,还有给你一个忠告,尽量别用delay,多用定时器。

网友C:
编码的风格还可以,逻辑有些混乱,问题较明显,是不是没仔细检查自己代码
1  //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0]=1;//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这个下标需要这样计算吗
temp%1000%100  和 temp%100 的结果相等
2 main函数中开始的run()是多余的
3 datapros()函数中disp[0]=1;//千位 每次都把disp[0]赋值为1了,后面的if(disp[0]>=3)有可能为真吗,编译时候难道没有警告说有不可能进入的分支?
4 text、text1做什么用的你知道吗,应该是用来保存上一次切换的时候的AD值,只有在状态有变化时候才操作风扇开关,而你根本没用到
5 电机开关是一个开关量,不理解为什么要循环操作100次,只要你的电路设计没问题,不要怀疑IO操作会失效。

综上,推测你这是参考别人程序改的,但没真正看懂别人程序,所以改的乱七八糟

网友D:
风压的量应该成为电机是否运转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