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proteus仿真过STM32捕获实验 我自己写一个,捕获不了,求指导

楼主(2020-08-25):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c.h"
extern u8 TIM5_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的状态
extern u16 TIM5_CH1_CAPTURE_VAL;//输入捕获值

void TIM5_CH1_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u8 TIM5_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5_CH1_CAPTURE_VAL;//输入捕获值

/*******************************************************************************
* 函 数 名         : TIM5_CH1_Input_Init
* 函数功能                   : TIM5_CH1输入捕获初始化函数
* 输    入         : arr:自动重装载值
                                         psc:预分频系数
* 输    出         : 无
*******************************************************************************/
void TIM5_CH1_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ENABLE);//使能TIM5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管脚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D;         //设置下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GPIO */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arr;   //自动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分频系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TIM_Channel_1; //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0x00;  //滤波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TIM_ICPolarity_Rising;//捕获极性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TIM_ICPSC_DIV1; //分频系数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直接映射到TI1
        TIM_ICInit(TIM5,&TIM_IC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2;//抢占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                //子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5,ENABLE); //使能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TIM5_IRQHandler
* 函数功能                   : TIM5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TIM5_CH1_CAPTURE_STA&0x80)==0) //还未成功捕获
        {
                if(TIM_GetITStatus(TIM5,TIM_IT_Update)) //发生更新中断
                {
                        if(TIM5_CH1_CAPTURE_STA&0X40)//捕获到了高电平
                        {
                                if((TIM5_CH1_CAPTURE_STA&0x3f)==0x3f) //高电平时间太长
                                {
                                        TIM5_CH1_CAPTURE_STA|=0x80; //标志一次捕获成功
                                        TIM5_CH1_CAPTURE_VAL=0xffff;
                                }
                                else
                                {
                                        TIM5_CH1_CAPTURE_STA++;
                                }
                        }
                }
                if(TIM_GetITStatus(TIM5,TIM_IT_CC1)) //发生捕获中断
                {
                        if(TIM5_CH1_CAPTURE_STA&0X40)//捕获到了低电平
                        {
                                TIM5_CH1_CAPTURE_STA|=0x80; //成功捕获一次高电平
                                TIM5_CH1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1(TIM5);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Rising); //设置上升沿捕获
                        }
                        else
                        {
                                TIM5_CH1_CAPTURE_STA=0;
                                TIM5_CH1_CAPTURE_VAL=0;
                                TIM5_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高电平 标志
                                TIM_Cmd(TIM5,DISABLE);
                                TIM_SetCounter(TIM5,0); //定时器初值为0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5,TIM_ICPolarity_Falling); //设置下降沿捕获
                                TIM_Cmd(TIM5,ENABLE);
                        }
                }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TIM_IT_CC1|TIM_IT_Update);
}

int main(void)
{
        int a,b,c,d;
        float temp;
        u8 i=0;
        u32 indata=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CD1602_Init();
  //ADC1_GPIO_Config();
  //ADC_Config();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TIM5_CH1_Input_Init(0xffff,71);  //以1M频率计数

        LCD1602_ShowStr(2,0,"Time=",5);

        while(1)
        {

                if(TIM5_CH1_CAPTURE_STA&0x80) //成功捕获
                {
                        indata=TIM5_CH1_CAPTURE_STA&0x3f;
                        indata*=0xffff; //溢出次数乘以一次的计数次数时间 us
                        indata+=TIM5_CH1_CAPTURE_VAL;//加上高电平捕获的时间
                        //printf("高电平持续时间:%d us\r\n",indata); //总的高电平时间
                        TIM5_CH1_CAPTURE_STA=0; //开始下一次捕获
                }
                //b=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temp=(float)b*(3.4/4096);
                //        a=temp/1;
                //        c=temp*10;
                //        d=c%10;
                        //LCD_ShowNum(11,0,indata/10);
                        LCD_ShowNum(12,0,indata%10);
        }
}

网友A(2021-05-11):
好象确有问题,不进捕获中断

楼主(2021-08-18):
引用 网友A:
好象确有问题,不进捕获中断

仿真不了吗

网友B(2023-10-19):
您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C:
为啥要在proteus里仿真呢,直接用实际的开发板来验证不是更真实吗?

网友D:
PRO仿真问题多,做做一般的,要求不大的,有的做不了

网友E:
还是买个开发板吧,proteus跑32确实是让人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