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测试了一下stc8G的ADC功能,想单独使用某一个口采集一路信号,比如P3^3口,怎....

楼主(2020-08-25):
(图片)

楼主:
最近测试了一下stc8G的ADC功能,想单独使用某一个口采集一路信号,比如P3^3口,怎样设置IO口?

网友A:
这个要初始化程序;首先 要把IO口最优先级的设置为输入,且不开上拉.其次,就是配置ADC寄存器.比如说通道,你的是通道几就配置通道机,还有就是采样频率,等这些寄存器一定要配置好,因为这个配置一旦配置好就不能改变.最后就是写采集的程序了.程序的话就是采集中和采集后,初始化是采集前. 采集中就等待采集完成.采集完成以后把采集出来的值转换成我们需要的10进制,因为一般情况下采集出来的是2进制的值. 再最后我们利用这个只来做比较,比如低电压报警,或者利用这个值来调光,调速等一系列的.

网友B:
包括这两个设置   P3M0=00000000; P3M1=00001000(高阻);ADC_CONTR=XXXX1101;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sfr     ADC_CONTR   =   0xbc;
sfr     ADC_RES     =   0xbd;
sfr     ADC_RESL    =   0xbe;
sfr     ADCCFG      =   0xde;

sbit    EADC        =   IE^5;

sfr     P1M0        =   0x92;
sfr     P1M1        =   0x91;
sfr     P3M0        =   0xB2;
sfr     P3M1        =   0xB1;

void ADC_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0x20;                         //清中断标志
        P2 = ADC_RES;                               //读取ADC结果
        ADC_CONTR |= 0x40;                          //继续AD转换
}

void main()
{
        P3M0 = 0x00;                                //设置P3.3为ADC口
        P3M1 = 0x08;
        ADCCFG = 0x0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
        ADC_CONTR = 0x8B;                           //使能ADC模块
        EADC = 1;                                   //使能ADC中断
        EA = 1;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初始化程序;首先 要把IO口最优先级的设置为输入,且不开上拉.其次,就是配置ADC寄存器.比如说通道,你的 ...

感谢师傅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还是不行,P3^3口怎么修改都是显示00.00,我是用P3^3口采集5V信号显示在数码管上的。单片机用的是STC8G1K08的TSSOP20封装的,我把代码传上去,帮忙看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STC8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3^3;
uchar data dis_buf[4];//显示缓存
uchar code led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char i;
uint num;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50;y>0;y--);
}

void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
         float tp;
         tp=num;
         num=tp*1.0/255*500;
         dis_buf[3]=ledduan[num/1000];
          dis_buf[2]=ledduan[num%1000/100] & 0x7f;
         dis_buf[1]=ledduan[num%100/10];
         dis_buf[0]=ledduan[num%10];

         if((dis_buf[2]>=1)&&(dis_buf[2]<=2))         //设置显示范围内执行的功能
           led=0;
           else
           led=1;

        P1=0xff;
        P3&=0x0f;
        P1=dis_buf[i];
        P3|=0x10<<i;
        i++;
        i%=4;
}
void main()
{
        P1M0=0X00;
        P1M1=0X00;
        P3M0=0Xff;//强推挽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P3M0=0Xff;
        P3M1=0X08; //P3^3为ADC口
        P_SW2|=0x80;
        ADCTIM=0x3f;
        P_SW2&=0x7f;
        ADCCFG=0x0f;
        ADC_CONTR=0x80;
        while(1)
        {
           ADC_CONTR|=0x40;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0x20));
           ADC_CONTR&=~0x20;
           num=ADC_RES;

           datapros();
           delay_ms(1);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括这两个设置   P3M0=00000000; P3M1=00001000(高阻);ADC_CONTR=XXXX1101;

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STC8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3^2;  //用P3^3口采集5V信号
uchar data dis_buf[4]; //显示缓存
uchar code ledd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0x7f};
uchar i;
uint num;

void delay_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50;y>0;y--);
}

void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
        float tp;
        tp=num;
        num=tp*1.0/255*500;
        dis_buf[3]=ledduan[num/1000];
        dis_buf[2]=ledduan[num%1000/100] & 0x7f;
        dis_buf[1]=ledduan[num%100/10];
        dis_buf[0]=ledduan[num%10];

        if((dis_buf[2]>=1)&&(dis_buf[2]<=2))         //设置显示范围内执行的功能
          led=0;
        else
          led=1;

        P1=0xff;
        P3&=0x07;
        P1=dis_buf[i];
        P3|=0x10<<i;
        i++;
        i%=4;
}
void main()
{
        P1M0=0X00;
        P1M1=0X00;
        //P3M0=0Xff;//强推挽
        //P3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P3M0=0Xf7;
        P3M1=0X08; //P3^3为ADC口 (高阻)
        P_SW2|=0x80;
        ADCTIM=0x3f;
        P_SW2&=0x7f;
        ADCCFG=0x0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
        ADC_CONTR=0x8B; //P3^3为ADC口 ADC_CONTR=1XXX1011
        while(1)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0x20));
                ADC_CONTR&=~0x20;
                num=ADC_RES;

                datapros();
                delay_ms(1);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一切正常了,原来是ADC控制寄存器配置错了, ADC_CONTR=0x8B; //P3^3为ADC口 ADC_CONTR=1XXX1011
难怪我怎么样改P3口配置就是不行。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一切正常了,原来是ADC控制寄存器配置错了,ADC_CONTR=0x8B; //P3^3为ADC口 ADC_CONTR=1XXX1011
难怪我怎么改P3口的配置就是不行。谢谢老大!

网友D:
STC8G与STC12的AD不同之处在于有一个叫ADCTIM的寄存器,放在很远的地址,需要用DPTR才能赋值。

INITADC:
MOV P_SW2,#80H           ;访问X寄存器打开
MOV DPTR,#ADCTIM;        ;设置 ADC 内部时序 #0FEA8H 这是厂家的数值
MOV A,#3FH               ;必须通过A才能送到
MOVX @DPTR,A
MOV P_SW2,#00H           ;访问X寄存器关闭
MOV ADCCFG,#0FH          ;设置 ADC 时钟为系统时钟/2/XXXX 16=慢,8=快 B6决定结果的格式
;MOV ADC_CONTR,#10001111B ;使能 ADC 模块, #1000 CCCC B 通道暂定16  为内部参考电压1.91V
MOV ADC_CONTR,#10001101B ;使能 ADC 模块, #1000 CCCC B 通道13 X
;MOV ADC_CONTR,#10001100B ;使能 ADC 模块, #1000 CCCC B 通道12 Y
;MOV ADC_CONTR,#10001010B ;使能 ADC 模块, #1000 CCCC B 通道10 MIC
NOP
NOP
NOP
RET

网友B:
转换出来的数据的对齐格式是:左对齐; 不能直接使用ADC_RES  的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8G与STC12的AD不同之处在于有一个叫ADCTIM的寄存器,放在很远的地址,需要用DPTR才能赋值。

INITADC: ...

谢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出来的数据的对齐格式是:左对齐; 不能直接使用ADC_RES  的数据吧?

谢谢,已经解决了,可以直接使用ADC_RES的数据的。STC8G的手册上说的,这款是新上市的单片机,和之前的有些区别。

网友E(2020-12-07):
引用 楼主:
一切正常了,原来是ADC控制寄存器配置错了, ADC_CONTR=0x8B; //P3^3为ADC口 ADC_CONTR=1XXX1011
难怪我 ...

就是把 ADC_CONTR=0x80  改为 ADC_CONTR=0x8B就可以正常显示电压了吗?我这几天也在看这款单片机。片内1.19V的LDO怎么用呢

网友E(2021-01-06):
引用 网友B:
包括这两个设置   P3M0=00000000; P3M1=00001000(高阻);ADC_CONTR=XXXX1101;

使用两路做ADC,ADC_CONTR是不是要重复写两次,还是能更简单点呢
ADC_CONTR=XXXX1101;
ADC_CONTR=XXXX1110;

网友F(2024-04-25):
引用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您好!请问在ADC程序里,能解释一下第24为什么是*500而不是1023呀?  num=tp*1.0/255*50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您好!请问在ADC程序里,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是*500而不是1023呀?  num=tp*1.0/25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