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为何会出现这个警告warning C182: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

楼主(2020-08-25):
这个程序是拿别人的,他的原程序是编译是没有问题的。我改了主函数之后我的程序就出现了警告,只有把uint改成uchar才不会出现。
他的原程序是用uint定义了数组,但是编译却不会出现警告,这是为什么?他用uint为什么可以,求解答。
warning C182:pointer to different objects

网友A:
你未定义uchar

网友B:
从提示信息看应该是类型不匹配。
不妨检查一下 SPI_Write_Buffer的第一个参数是什么类型,
你传的参数表达式WRITE_REG+TX_ADDR 其结果类型为WRITE_REG的类型,如果WRITE_REG是宏定义,就为int型,注意即使是uint const 和 uint 对于编译器来说都是不同类型,传参时候应该进行强制类型转换。
至于说原来为什么没有此警告,可能和编译环境和参数有关系,没报不代表正确,传参和赋值时时刻注意数据类型,会大大降低程序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