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对比自恢复保险丝与一次性保险丝

楼主(2020-08-25):
说起电路过流保护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有:一次性保险丝,自恢复保险丝,断路器,继电器,部分对保护要求不高的场合会使用保险电阻,开机浪涌电流防护会考虑功率NTC,甚至部分IC会内部集成过流保护功能。其中自恢复保险丝与一次性保险丝的应用最广,需要有更深的认知。

一、自恢复保险丝与一次性保险丝较量:

  1.结构比较:

  一次性保险丝一般由三部分组成:

  a.主体是低熔点的金属丝或者金属薄片制成的熔体,是熔断器核心。

  b.电极端头:连接电路与熔体,具良好导电性。

  c.支架:固定熔体并使三部分成为刚性的整体

    2 . 自恢复保险丝是由经过特殊处理的聚合树脂(Polymer)及分布在里面的导电粒子(Carbon Black)组成。在正常操作下聚合树脂紧密地将导电粒子束缚在结晶状的结构外,构成链状导电电通路,正常状态下的自复保险丝阻值很低(几十毫欧~几欧)。

二、自恢复保险丝与一次性保险丝原理:

  对于自恢复保险丝来说,正常工作时,流经的电流所产生的热能小,不会改变晶体结构。当线路发生短路或者过载时,大电流产生的热量使聚合树脂融化,基体膨胀,这使得碳黑颗粒分离,从而形成Trip的元素。当故障排除后,重新冷却结晶,碳黑颗粒重新形成导电通道,恢复低阻。

  而对于一次性保险丝,当电流过载或短路时,发热量大于散热量,热量在熔体上逐步积累,一旦温度上升到熔丝的熔点时,熔丝熔断,电流被切断,故障排除后,不可自恢复。

    自恢复保险丝的动作原理是一种能量的平衡,当电流流过自恢复保险丝元件时,由于I2R的关系会产生热量,而产生的热量会部分散发至环境中,没有散发出去的便会提高元件的温度。

三、自恢复保险丝与一次性保险丝应用:

  两者都可用来做电路的过电流保护,其使用的不少领域和场合有类似,有一部分场合这两种产品都可以使用,还可以互相替换。例如在过流保护要求不太高的电池保护应用中这两类产品都能各领风骚。

  但在对某些IC等重要器件保护应用中,或电源的输入/输出端就只有一次性保险丝才有可能胜任其保护功能,这些部位对阻抗要求也较高。另外在一些一旦发生故障就必须停机检修排除故障的场合,也要求使用一次性保险丝。

    而一些必须避免因过热而烧坏产品的场合,经常需要热插拔操作的接口过流保护,可简易排除故障,以及非器件故障导致的暂时性过电流的电路保护则选择自恢复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