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们,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原理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0-08-25):
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驱动电路,以一路为例,UP通过HIN 驱动到HO,驱动V1管,UN通过LIN驱动到LO,驱动V2管。R16,D10,R133 ...

非常感谢!

网友B:
B线,  A线  应该接直流电机  用单片机控制vp+与  up-,或者vp - 与   up+电平,电机正反转可控

网友C:
你这应该是一个风扇或电机的驱动电路,也或者是电源及无线充,后面采用的是半桥电路

网友D:
分析工作原理,需要有目的,电路的目的是什么?你先弄清楚。
然后你想想它是如何达成目的的。

网友A:
典型的驱动电路,以一路为例,UP通过HIN 驱动到HO,驱动V1管,UN通过LIN驱动到LO,驱动V2管。R16,D10,R133和C33,是LO到V2间的驱动电路,开通V2驱动通过R100,关断V2时通过D19快速释放栅极上电容上的电荷加速关断。D5和E4组成自举升压在HB脚产生能驱动V1和V2的电压。这是两路一般驱动单相,如用三路可用于驱动三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