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恒流源MOS管发热的问题

楼主(2020-08-25):
有关恒流电路中的MOS管发热严重,并且电压都加在MOS管上了,请大侠们告知,谢谢
PWM输出对应为7A电流,MOS管发热严重,其他电流琐有没有试

恒流源电路

恒流源电路

网友A:
12V改成5V试试

网友B:
+12v串电阻1w100欧连接s8050,应该可以一直这样用,电阻会烫可以用2w

网友C:
这个是线性恒流电路,它恒流实际上就是靠功率管来消耗功率的,所以,发热是正常的,7A的电流最好是要三个功率管
想要不发热,就用DCDC降压的
马云家在很多这类电路板的,你就找大功率的LED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D:
7A了,发热很正常。
要确保MOS安全,可以增大散热片,或者加装风扇散热,或者增加MOS管并联

网友E:
地板说的对,这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线性恒流电路,它恒流实际上就是靠功率管来消耗功率的,所以,发热是正常的,7A的电流最好是要三个功率管 ...

DC/DC降压是什么 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地板说的对,这是设计的问题。

请问那应该如何设计这方面的电路

网友B:
如果电路一切正常状态下试试下面的方法:

一.电流10.8A电压40 V  换   电流16A电压40V  的MOS管 试一下

二.或者并联二个手上 MOS管 试一下,线路板应许情况下管子上加散热器。

网友C:
LT3741
去看一下这个IC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这是一个LED驱动IC,只要MOS管功率足够,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0A
但LT的东西就 有点贵了.单个IC30块钱左右
而且,设计还得要有一定的经验
不想搞的的话,就用你自己的电路,功率管加一个,散热片加大就可以了,线性恒流源发热是正常的,但电路相对简单好设计,成本也没有那么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解答

网友E:
这里有技巧,需要功底,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

网友F:
能不能看到MOSFET G极的波形?如果可以的话,看一下驱动波型有没有问题,另外你用的PWM频率是多少?

网友G:
要解决发热问题只有增加散热!水冷?强制风冷?7A的电流肯定发热比较大!还有可以考虑并联MOS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线性恒流电路,它恒流实际上就是靠功率管来消耗功率的,所以,发热是正常的,7A的电流最好是要三个功率管 ...

某淘来着

网友I:
通常在7A电流下会产生大量热量。 甚至MOSFET的电阻也只有20毫欧,它的功耗约为2瓦。 如果温度超过限制,则应在其中添加一个散热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I:
通常在7A电流下会产生大量热量。 甚至MOSFET的电阻也只有20毫欧,它的功耗约为2瓦。 如果温度超过限制,则 ...

哥们你看一下电路,这是恒流电路,不是开关电源
一般LED的压降为3.0V左右,所以,在MOS管上的压降是0.6V左右
虽然是工作在PWM的开关状态一下,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理论上20m欧电阻,MOS发热相当严重
这种电路我在实际中就用过,不加散热片:1A的时候,MOS管温度为65摄氏度左右,2.5A的时候就是93摄氏度了,7A就更不用说了
像楼主的这个电路,MOS管的功率大概是在10W左右

网友J:
引用 楼主:
DC/DC降压是什么 意思?

给你一个电路参考。

网友K:
串联电感,做成开关电源就可以了。但是在特别小电流时,开关电源功耗大于线性电源。

网友L:
这是线性恒流电路,他的输出功率靠的及时功率管,所以大电流时发热是正常的

网友M:
这个电路前级运放使用5Ⅴ供电,输出的信号电压最高只有5V,后面也没有对信号电压进行放大,这样低的电压MOS管工作在放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所以才会大量发热。

网友N:
我觉得可能是R3太大了分压太多导致mos管g端电压高,可以尝试下降低R3增加R2

网友N:
引用 楼主:
DC/DC降压是什么 意思?

DC DC压降就是直流降压模块,具体原理是直流逆变成交流通过变压器降压,在整流回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