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XL345加速度的算法

楼主(2020-08-25):
一直在搞基于ADXL345的自动刹车自行车尾灯,大部分功能都差不多了,偏偏最核心的部分:刹车检测一直搞不定
今天做了个串口采集数据对比看了一下,IC在减速的时候输出的数据就差不多像图片那样了
我想知道一下:有没有什么算法是可以检测到一个完整的刹车过程的,就是像图片那样:数据先慢慢减小,然后再慢慢增加回到大概原始状态?

网友A:
你列的是一个二维坐标,所以对应当有两个参数,将X轴做成了时间参数,那么相应再做一个Y轴参数就可以了,为何难倒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列的是一个二维坐标,所以对应当有两个参数,将X轴做成了时间参数,那么相应再做一个Y轴参数就可以了,为 ...

因为我是用汇编的,数据是两个字节的,就是16位的,而且,目前是我先行用STC的15W系列单片机来进行前期的测试,产品还没有完全定型
最主要的是,确定下来的话很有可能是用十速的4位机来做的,到时候代码会更复杂的
我们这很神奇的:先找人做方案,然后报价,报价太高了,再自己开发,反正是高层之间的权力游戏,由不得我们自己选型的.......
所以,我就想先自己做个测试,不然到时候工期短了........

网友B(2021-12-15):
才看到这个帖子,作为自行车爱好者,想问你自动刹车是不是跟自动变速结合了?产品是啥样子了?难道有了全自动自行车了?
还有也好奇啊,怎么解决的?理想状态是,产生恒定负加速度方波,速度按一次函数递减,如果只算加速度,岂不是只一个方波了?没有速度传感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看到这个帖子,作为自行车爱好者,想问你自动刹车是不是跟自动变速结合了?产品是啥样子了?难道有了全自 ...

这是做尾灯用的,速度不是有码表的吗
产品做得已经差不多了,效果跟马云家的差不多,但是,工厂倒闭了,老板带着他的小姨子.........赔了点钱.....就没有下文了
初期效果还可以,只是没有能给客户测试,自己做的东西,光自己说行没用,得是别人说行了才有用
原理并不复杂,只是调试的工作量大而已
就是检测前进方向Y轴的多个数据,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再慢慢回到正常值,这就是一个减速的过程
不需要速度方面的数据的,但代码都在工作电脑上,被老板的小姨子当废品卖了
马云家很多这种尾灯,这也不是什么高深技术,你可以买一个回来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做尾灯用的,速度不是有码表的吗
产品做得已经差不多了,效果跟马云家的差不多,但是,工厂倒闭了,老板 ...

也许不一定能帮得上忙, 但是,有几个疑惑点想了解一下:

1) 这个曲线,尤其刹车部分的数据, 代表的是什么? 刹车时候某个传感器的电压? 是的话是哪个传感器? 因为看着不像时速,更像有防抱死功能的电子刹车的液压输出。(当然自行车应该没这东西,所以好奇)
2) 你检测刹车的过程是什么目的? 也许我们可以跳过这个分析这个数据过程,直接得到刹车这个结论的其他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不一定能帮得上忙, 但是,有几个疑惑点想了解一下:

1) 这个曲线,尤其刹车部分的数据, 代表的 ...

1:这是一个自行车尾灯,所谓自动刹车尾灯,可能是我描述不详细,功能就是:一个尾灯而已,骑行时闪弱光,如果你刹车了,它就像汽车一样,刹车灯会长亮强光
它的功能只是提醒后面的车:我减速了,并不是能控制刹车之类的
2:传感器就是ADXL345,就是重力加速度,数据就是一个轴的数据,正常情况下,运动过程或静止,这个轴输出1G的数据,如果有加速度或者减速度,就会有对应的变化
你可以搜索一下LD710
我这方案就是用来代替LD710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这是一个自行车尾灯,所谓自动刹车尾灯,可能是我描述不详细,功能就是:一个尾灯而已,骑行时闪弱光,如果你 ...

你这么一解释我大致了解了:
大约就是 一个灯有两种模式,一个是弱光闪烁,一个是强光常亮,
而,这个项目的要求,就是通过判断 刹车这个动作,切换两个模式。
而,判断刹车这个动作,可以依赖的数据,仅仅只有一个: 重力加速度的变化。

下面提到的几个问题,对于你一楼的需求可能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对于你的这个项目而言,可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吧……,要是你觉得没用可以忽略。
刹车改变量灯模式,主要是为了提醒后车,我减速了,你要小心了。
所以,切换到刹车灯这个模式,必须在刹车之初,就切换状态,而不是在完成整个刹车过程之后再切换状态,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检测到整个刹车过程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至少对于出于安全目的警示后车这个目的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个人建议,只要重力加速度大幅值变化,就切换到刹车状态,并且延续一段时间,当加速度归于稳定后再跳回闪烁状态。
这当中可能需要考虑的就是骑车人的一些小习惯,比如骑着骑着会站起来骑,这个时候自行车会左右摆动,此时重力加速度可能也会大幅值的变化,也许会需要过滤这个状态。

上述参考建议,仅个人观点,如不喜请自动忽略。

网友D:
你列的是一个二维坐标,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一解释我大致了解了:
大约就是 一个灯有两种模式,一个是弱光闪烁,一个是强光常亮,
而,这个 ...

自己DIY的东西可能就会有一些个人看法的加入
客户给一个产品的数据手册,我们只能根据数据手册的要求做出来,做代工的都是这样的,人家要什么你就做什么,至于其它的问题一般是能不提就不提
你叫我做就做什么,做到你数据手册的要求了,你就得给钱,我拿到钱了,你再想升级,那就是下一个项目的事了
还没有做玩之前,我就告诉你哪里不对了,那只会增加我的工作量
至于刹车,数据手册是不会说刹车的,它只要求减速度达到多少个G就切换强光,强光亮几秒,电池电压多少V就低电压提示之类的
反正是有一个流程图和表格
表格里头一边是写要求,这是客户写的
另一边是写实际测试结果,这是我要做的
还有一个是OK/NG,全是OK钱到手,全是NG领导找人骂
至于其它的,数据手册没有的,我不管的,基本是没什么个人见解的,人家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反正有工资拿........你说这样的公司,能不倒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