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 manufacturer part search功能出错求解

楼主:
这到底是破解版的原因还是要登录账号呢?感谢。

网友A(2020-08-26):
我的也是,原来的库可以添加,后来就莫名其妙不见了,不过也无所谓,一般不用系统里的库

网友B:
我也出现了一样的问题,但是只要重装一下软件就没事了,具体操作百度上一搜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原来的库可以添加,后来就莫名其妙不见了,不过也无所谓,一般不用系统里的库

这个是在线的搜索,不是系统的库。。本机的库没问题。

网友D:
首先楼主你自己理解的这个功能是不对的,这个功能主要是用来比价和看规格书;工程师需要多个元件进行比较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元件,而这个功能为了快速比较而开发!我们元件库AD官网也有提供!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界面的功能

元件的规格书也可以找到

我们还可以打开网页找到具体明细比对价格

以上,希望能对你有帮助!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楼主你自己理解的这个功能是不对的,这个功能主要是用来比价和看规格书;工程师需要多个元件进行比较选 ...

非常感谢,那AD就没有办法直接在线搜索元器件然后直接拽到原理图的方法了对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原来的库可以添加,后来就莫名其妙不见了,不过也无所谓,一般不用系统里的库

你把你的库放到安装路径的库里面再打开软件添加进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那AD就没有办法直接在线搜索元器件然后直接拽到原理图的方法了对么?

原理图能用是可以的,你到时候只需要将对应的PCB封装库添加后就可以顺利导入PCB了!

网友F:
可以去装一个比较简单的AD09的版本,新的版本感觉用不太管

网友G(2023-02-23):
这个直接重装软件然后登陆上账号就好了,如果还是不行,就再把设置-system-Accont management中最下面的网址改了,改成:portal365.altium,com(portal365.altium,com.cn这个站是国内的,但是不好用,还是会出那个问题),然后就可以解决了,记住,重装完软件打开的时候让你导入以前的配置,千万不要导入,千万不要.这个我不会上传图片,以后有人再碰到这个问题,希望你们可以解决吧.

网友G:
修改完了,就是这个效果了

批注 2023-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