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数据接收不及时

楼主(2020-08-26):
我的NRF24L01模块调试发现IRQ接收总是有快有慢,导致数据接收不及时。接收到的数据都是正确的。下面看波形图: 1598347874(1).jpg

放大波形看,要等上一组数据接收完即IRQ脚产生接收完成中断,才能接收下一组数据

下面是代码
#include "NRF24L01_Drive.h"

u8 code TX_ADDRESS[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u8 idata NRF24L01_RX_Buffer[DATA_WIDTH];
u8 idata NRF24L01_TX_Buffer[DATA_WIDTH];
u8 NRF24L01_SPI_Drive(u8 dat)        //一个字节的发送并读取
{
        u8 i;
        for(i=0; i<8; i++)
        {
                NRF24L01_MOSI=1;
                NRF24L01_MOSI=dat&0x80; //MOSI发送到无线模块
                dat<<=1;
                NRF24L01_SCK=1;
                dat|=NRF24L01_MISO;                //MISO读取信号给单片机
                NRF24L01_SCK=0;
        }
        return dat;
}
u8 NRF24L01_Write_Read_Reg_Drive(u8 Reg, u8 Value)        //写或者读一个寄存器
{
        u8 Result;
        NRF24L01_CSN=0;
        Result=NRF24L01_SPI_Drive(Reg);
        NRF24L01_SPI_Drive(Value);
        NRF24L01_CSN=1;
        return Result;
}
u8 NRF24L01_Read_Buffer_Drive(u8 Reg, u8 *pBuf, u8 len)
{
        u8 Result,k;
        NRF24L01_CSN=0;
        Result=NRF24L01_SPI_Drive(Reg);
        for(k=0; k<len; k++)
        {
                pBuf[k]=NRF24L01_SPI_Drive(NOP);
        }
        NRF24L01_CSN=1;
        return Result;
}
u8 NRF24L01_Write_Buffer_Drive(u8 Reg, u8 *pBuf, u8 len)
{
        u8 Result,k;
        NRF24L01_CSN=0;
        Result=NRF24L01_SPI_Drive(Reg);
        for(k=0; k<len; k++)
        {
                NRF24L01_SPI_Drive(*pBuf++);
        }
        NRF24L01_CSN=1;
        return Result;
}
void NRF24L01_Init(u8 Mode)
{
        NRF24L01_CSN=1;
        NRF24L01_SCK=0;
        NRF24L01_CE=0;        //进入待机模式才能配置寄存器
        NRF24L01_Write_Buffer_Drive(0x20+TX_ADDR, TX_ADDRESS, ADR_WIDTH);        //发送地址
        NRF24L01_Write_Buffer_Drive(0x20+RX_ADDR_P0, TX_ADDRESS, ADR_WIDTH);//接收数据通道0
        NRF24L01_Write_Read_Reg_Drive(0x20+RX_PW_P0, DATA_WIDTH);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
        NRF24L01_Write_Read_Reg_Drive(0x20+EN_AA, 0x01);                        //允许通道0自动应答
        NRF24L01_Write_Read_Reg_Drive(0x20+EN_RXADDR, 0x01);                //允许通道0接收数据
        NRF24L01_Write_Read_Reg_Drive(0x20+SETUP_RETR, 0x12);                //自动重发延时及等待
        NRF24L01_Write_Read_Reg_Drive(0x20+RF_CH, 40);                                //频率
        NRF24L01_Write_Read_Reg_Drive(0x20+RF_SETUP, 0x0f);                        //设置速率和输出功率
        NRF24L01_Write_Read_Reg_Drive(0x20+CONFIG, Mode);                        //允许中断并选择收发模式
        NRF24L01_CE=1;
}
u8 NRF24L01_RX_Data_Ser()
{
        static u16 count;
        u8 status;
        status= NRF24L01_Write_Read_Reg_Drive(STATUS, 0);
        if(status & RX_DR)
        {
                NRF24L01_CE=0;
                NRF24L01_Read_Buffer_Drive(RD_RX_PLOAD,NRF24L01_RX_Buffer,DATA_WIDTH);
                NRF24L01_Write_Read_Reg_Drive(FLUSH_RX, 0xff);
                NRF24L01_Write_Read_Reg_Drive(0x20+STATUS, status);
                NRF24L01_CE=1;
        }
        else
        {
                count++;
                if(count>500)
                {
                        count=0;
                        return 0xff;
                }
        }
        return status;
}

#ifndef NRF24L01_Drive
#define NRF24L01_Drive

#include "STC15.h"

/**********  NRF24L01寄存器操作命令  **********************************************/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配置寄存器,低5位为寄存器地址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R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TX有效数据,1~32字节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TX FIFO寄存器.发射模式下用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RX FIFO寄存器.接收模式下用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重新使用上一包数据,P_24L01_CE为高,数据包被不断发送.
#define NOP             0xFF          //空操作,可以用来读状态寄存器
/**********  NRF24L01寄存器地址   **************************************************/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寄存器地址
#define EN_AA           0x01          //使能自动应答功能
#define EN_RXADDR       0x02          //接收地址允许
#define SETUP_AW        0x03          //设置地址宽度(所有数据通道)
#define SETUP_RETR      0x04          //建立自动重发
#define RF_CH           0x05          //RF通道
#define RF_SETUP        0x06          //RF寄存器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检测寄存器
#define CD              0x09          // 载波检测寄存器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数据通道0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数据通道1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数据通道2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数据通道3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数据通道4接收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数据通道5接收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数据通道0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数据通道1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数据通道2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数据通道3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数据通道4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数据通道5有效数据宽度(1~32字节)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状态寄存器

#define FLUSH_TX                0xE1
#define FLUSH_RX                0xE2
#define RX_DR                        0x40
#define TX_DS                        0x20
#define MAX_RT                        0x10

sbit NRF24L01_CSN =P1^2;
sbit NRF24L01_CE  =P5^3;
sbit NRF24L01_MOSI=P1^3;
sbit NRF24L01_SCK =P1^5;
sbit NRF24L01_IRQ =P5^2;
sbit NRF24L01_MISO=P1^4;

#define ADR_WIDTH    5
#define DATA_WIDTH   32
#define NRF24L01_TX_Mode 0x0e
#define NRF24L01_RX_Mode 0x0f

extern u8 idata NRF24L01_RX_Buffer[DATA_WIDTH];
extern u8 idata NRF24L01_TX_Buffer[DATA_WIDTH];
extern void NRF24L01_Init(u8 Mode);
//extern void NRF24L01_TX_Data_Ser();
extern u8 NRF24L01_RX_Data_Ser();
//extern void NRF24L01_Delete_Ser();

#endif

main函数就初始化之后循环调用NRF24L01_RX_Data_Ser();
调试了很久,大佬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有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