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9C52单片机的时钟设计经验分享

楼主(2020-08-26):
第一次来论坛发帖,不多说,直接上。
一直喜欢搞单片机,最近有时间,用51单片机做个板子玩玩。从电路板制作到最终调试,全部由本人自己完成。
原理图很简单,单片机最小系统,LCD1602,外加几个按键,绘制完的PCB长这样

完了就可以发工厂制作了,别说还真便宜,5块板子才5块钱。这个时候就可以着手买元器件了,单片机和液晶屏,烧录器,总共30左右。
板子到了,看起来还不错

接下来就可以焊接元器件了

准备调试,这里有坑。烧录器怎么也不能识别单片机,检查晶振电路,晶振启震(可以用示波器看波形,也可以用万用表量电压,电压大概是1/2VCC)
怀疑是线解除问题,在碰线的过程中,突然识别到了单片机,然后点击了下载,都没有问题。但是。。。。。。。。。。。想第二次下载的时候怎么也下不进去了,又一直无法检测到单片机。。。。。。。。。。。。。难道就这么神奇吗。百思不得琪姐 啊  简直。后来上各大网站都没有查到原因,自己分析吧,既然硬件没有问题,那么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有漏洞。

重点就是这个地方,由于第一次勾选了这个选项,所以,下一次下载程序的时候,p1.0和P1.1要拉低才行,接GND后,果然,没有问题了。所以果断将这个选项去掉啊 亲。
程序下载进去没有问题,直接开是起飞吧

具有调时间功能 按键按下有秒分时会依次闪烁,然后调整后正常计时,后续可以在玩玩别的工能,想要源码和图纸的请私信我。

网友A:
欢迎 !做的不错   自己多动手写

网友B:
这个动手能力还真的不错,这个板子做得很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动手能力还真的不错,这个板子做得很漂亮啊

网友C:
同问,板子定制的链接能不能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板子定制的链接能不能发一个

嘉立创商城

网友D:
您好楼主,可以分享下源文件嘛。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楼主,可以分享下源文件嘛。非常感谢。

可以  邮箱发过来吧

网友E:
自己动手,成就感很大,心情特别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动手,成就感很大,心情特别开心。

网友F:
PCB设计很赞,我正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G(2020-12-02):
楼主分享一下源码和工程图,仿真图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  邮箱发过来吧

楼主,可以借鉴一下你的代码嘛

网友I:
自己DIY支持,更支持楼主把代码贴上来,共大家学习参考

网友J:
我不是来捣乱的,只是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既然都打板了,面积那么大,空位那么多,怎么开关还是用那么小的还挤在一起,不是不好按吗?无论是想用于学习还是实用,都应该留有时钟芯片的位置,可以的话1302、3231、8563都安排上位置(还有后备电池),甚至GPS和wifi模块校时。还有,安排一个DC插座或者Micro接电源不是更方便吗?我做板是直接上Micro插座并且USB转串口的芯片也安排上了,需要下载程序极为方便,一条线就解决。

楼主(2021-01-18):
引用 网友J:
我不是来捣乱的,只是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既然都打板了,面积那么大,空位那么多,怎么开关还是用那么小的还 ...

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