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proteus仿真74HC138控制8 X 8点阵屏问题,麻烦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2020-08-26):
我现在用138译码器输出一个低电平。8三极管的基极也是正常显示7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导通。但是又三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仍然正常导通输。麻烦大佬们解答一下。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main()
{
    ENLED = 0;
    ADDR3 = 1;
    ADDR2 = 0;
    ADDR1 = 0;
    ADDR0 = 0;
    P0 = 0x00;
    while(1);
}

楼主: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 = {
    0xFF, 0x99, 0x00, 0x00, 0x00, 0x81, 0xC3, 0xE7
};

void main()
{
    EA = 1;
    ENLED = 0;
    ADDR3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ET0  = 1;
    TR0  = 1;
    while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TH0 = 0xFC;
    TL0 = 0x67;

    P0 = 0xFF;
    switch (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image[0]; 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image[1]; 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 P0=image[2]; break;
        case 3: ADDR2=0; ADDR1=1; ADDR0=1; i++; P0=image[3]; break;
        case 4: ADDR2=1; ADDR1=0; ADDR0=0; i++; P0=image[4]; break;
        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 i++; P0=image[5]; break;
        case 6: ADDR2=1; ADDR1=1; ADDR0=0; i++; P0=image[6]; break;
        case 7: ADDR2=1; ADDR1=1; ADDR0=1; i=0; P0=image[7]; break;
        default: break;
    }
}
用这个程序点阵的灯全部都是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点阵为何要添加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阵为何要添加三极管?

用的138译码器控制的。。低电平让PNP三极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阵为何要添加三极管?

我就想着用C138译码器去控制。有替代方案嘛。除了74HC595

网友A:
三极管电阻用74HC04多简单

网友B:
程序没有什么问题,是仿真软件的缺陷,把消隐代码P0 = 0xFF;去掉试试。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image[] = {
    0xFF, 0x99, 0x00, 0x00, 0x00, 0x81, 0xC3, 0xE7
};

void main()
{
    EA = 1;
    ENLED = 0;
    ADDR3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7;
    ET0  = 1;
    TR0  = 1;
    while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TH0 = 0xFC;
    TL0 = 0x67;

//   P0 = 0xFF;
    switch (i)
    {
        case 0: ADDR2=0; ADDR1=0; ADDR0=0; i++; P0=~image[0]; break;
        case 1: ADDR2=0; ADDR1=0; ADDR0=1; i++; P0=~image[1]; break;
        case 2: ADDR2=0; ADDR1=1; ADDR0=0; i++; P0=~image[2]; break;
        case 3: ADDR2=0; ADDR1=1; ADDR0=1; i++; P0=~image[3]; break;
        case 4: ADDR2=1; ADDR1=0; ADDR0=0; i++; P0=~image[4]; break;
        case 5: ADDR2=1; ADDR1=0; ADDR0=1; i++; P0=~image[5]; break;
        case 6: ADDR2=1; ADDR1=1; ADDR0=0; i++; P0=~image[6]; break;
        case 7: ADDR2=1; ADDR1=1; ADDR0=1; i=0; P0=~image[7];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着用C138译码器去控制。有替代方案嘛。除了74HC595

max7219了解下

网友A:
巧了上次有做过点阵,就用16*16改一下

针对138修改代码如下

138编码器使用很简单送入数据从0-7即可输出8个引脚对应的低电平,从摆渡获得真值表进行编写;当然我这里做了相应的修改控制了E1,从代码和电路图中可看到。
源代码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191849-1.html

网友A:
另外245也是可以使用04替代的,这样可使用3片74HC04,比起使用电阻三极管元件就少了很多。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套用我控制138的代码的话,就可以实现对138的对应脚的控制。

楼主:
好的,我用74HC04。谢谢解答。

网友A:
138也算易用电路,同753一样都属于易用高速电路相比串口而言,753应用更广适合用于数据扩展,而138只适用于控制单个数据。用1组IO按我这样电路接法可控制5片138,而同样用1组IO则可控制8片753,由此可比优劣,当然这要看电路需求确定适用哪种芯片更适合,另外选择不同的点阵型号可节省使用反相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