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9013三极管设计一个开关电路

楼主(2020-08-26):
集电极给的电压为12V,然后从集电极引出一脚接一减速电机正极,三极管基极接stm32的I/O引脚,通过芯片高低电平控制三极管开关,芯片引脚高电平3.3V左右,低电平十几毫伏近于0V,发射极接地,各路的电阻如何取值

网友A:
9013的集电极最大功耗只有0.625W,你提到的减速电机,不一定功率9013硅管能够带得动,9013基极电流选大一点,使其脱离放大区,暂取5mA,2.6伏÷5mA=520欧姆,基极限流电阻取510,基极泄放电阻10K,如果减速电机就是12伏的,集电极不加,反向并接一个1N41418或4001续流,射极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