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萌新求指导,暑假刚学单片机,编程总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楼主:
我和学长自己做的一个小玩意,风控自动窗帘,使用微压传感器,但是我们的程序怎么调就是不能自动控制,我们是这样设置的,信号输入范围3-5v电机run,1-2v电机frun,但是电机却一直在转,如果要实现这样的效果,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结构,救救孩子吧,萌新太难了!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XPT2046.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IN1=P2^0;
sbit IN2=P2^1;

u8 disp[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text=0,flag=0;
u8 text1=0,flag1=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run()
{
    u8 i;
    IN1=IN2=0;
    for(i=0;i<100;i++)      //循环100次,也就是大约5S
    {
        IN1=1;
        IN2=0;             //开启电机
        delay(5000);    //大约延时50ms
    }
    IN1=IN2=0;

}
void frun()
{
    u8 i;
    IN1=IN2=0;
    for(i=0;i<100;i++)      //循环100次,也就是大约5S
    {
        IN1=0;
        IN2=1;             //开启电机
        delay(5000);    //大约延时50ms
    }
    IN1=IN2=0;

}
/*******************************************************************************
* 函数名         :datapros()
* 函数功能         :数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u16 temp;
    static u8 i;
    i++;
    if(i==50)
    {
        i=0;
        temp = Read_AD_Data(0xE4);        //   AIN3 外部输入
    }

//    disp[0]=smgduan[temp/1000];//千位
    disp[0]=1;//千位
    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
    disp[2]=smgduan[temp%1000%100/10];//个位
    disp[3]=smgduan[temp%1000%100%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3位
        }
        P0=disp[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Text_Init()
{
    if (disp[0]>=3 && disp[0] != text)
    {
          text = disp[0];
          flag = 1;
    }
}
void Text_Init1()
{
    if (disp[0]<3 && disp[0] != text)
    {
          text = disp[0];
          flag1 = 1;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
        Text_Init();
        Text_Init1();
        if(disp[0]>=3)
        {
            if(disp[0]>=3)
            {
                       if(flag=1)
                {
                    run();
                    flag = 0;
                }
             }
         }
         if(disp[0]<3)
        {
            if(disp[0]<3)
            {
                       if(flag1=1)
                {
                    run();
                    flag1= 0;
                }
             }
         }

    }
}

网友A(2020-08-26):
粗略看了下, 整个程序只有第75行 disp[0]=1;//千位  对 disp[0]进行过操作,所以整个程序运行过程中, disp[0]永远等于1。小于3,所以while中的if循环永远只能进第二分支。
由于disp[0] =1 ,所以Text_Init()中的if语句里面的语句不会被执行。执行的是Text_Init1()
void Text_Init1()
{
    if (disp[0]<3 && disp[0] != text)//由于disp[0]=1,text =0,所以判断通过,执行以下程序
    {
          text = disp[0];
          flag1 = 1;
    }
}
到这里得到flag=0,flag1=1,所以程序执行
         if(disp[0]<3)
        {
            if(disp[0]<3)
            {
                       if(flag1=1)
                {
                    run();
                    flag1= 0;
                }
执行一次后就不再执行。
至于你说的电机一直在转,这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硬件电路有问题。另一种的当IN1=IN2=0时电机运行,等于1时电机不转。要确定这种情况只要看下程序刚开始运行时有一个电机停止5秒就能确定。

网友B:
从楼主混乱不堪的代码猜测:temp = Read_AD_Data(0xE4);获取传感器16位数据,解析temp后得到的信息来控制电机。可是“disp[1]=smgduan[temp%1000/100];//百位”这样的代码提取的信息只能供数码管显示用,其数据内容已经面目全非了,根本不可能用做后续判断条件 if (disp[0]>=3 && disp[0] != text) 。如果要提取temp的百位数据用于判断应当是 if((temp/100%10)>=3 && (temp/100%10) != tex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混乱不堪的代码猜测:temp = Read_AD_Data(0xE4);获取传感器16位数据,解析temp后得到的信息来控制电 ...

大佬,萌新第一次写代码,很多地方都不太懂,我想请教一下您,

void Text_Init()
{
    if (disp[0]>=3 && disp[0] != text)
    {
          text = disp[0];
          flag = 1;

这个对比程序,跟下一次的程序对比,如果与上次的程序相同,电机不转,反之亦然,我主要有一个疑惑,我的这个传感器时有规律输出信号,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如果要实现理想情况,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D:
程序有点混乱,但是像这样的为控制,大多是需要算法来进行调整的,譬如PID算法

网友E:
if語法應該沒什麼可說的,
關鍵是先確定傳感器的穩定性,漂移誤差範圍,
而後考慮是否可通過算法進行補償修正。
建議逐步監視跟踪數據,以便鎖定問題所在,代碼 電路 器件都有可能。
A.驗證代碼建議移除傳感器,以固定信號進行觸發
B.驗證傳感器建議參考供應商範例。

网友F:
“信号输入范围3-5v电机run,1-2v电机frun,但是电机却一直在转”

我大胆猜测补充一下逻辑要求:
传感器3~5V时,电机正转,1~2V时,电机反转,传感器其它数值时,电机停止
进一步猜测应用场景:
根据风压控制窗帘开闭,起大风时,为了防止刮坏窗帘,打开窗帘(只需要开一次就好),风小了太阳出来了,关窗帘防晒,同样也只需要关一次
所以,开和闭应该是有一个制约关系的。开-关-开-关...,交替进行

在充分尊重原作者程序思想前提下,主程序逻辑增加制约条件,即交替因素:

void Text_Init()
{
        if (disp[0]>=3 && disp[0] != text)
        {//风压变化,且大于3V
                text = disp[0];
                flag = 1;        //请求开窗帘
        }
}
void Text_Init1()
{
        if (disp[0]<=2 && disp[0] != text)
        {//风压变化,且小于2V
                text = disp[0];
                flag = 0;        //请求闭窗帘
        }
}

void main()
{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
        Text_Init();
        Text_Init1();

                if( flag1 == 0 && flag == 1 )
                {//窗帘处于闭合状态,有开启请求
                        run();
                        flag1 = 1;        //窗帘已经打开,记录状态为1
                }
                else if( flag1 == 1 && flag == 0 )
                {//窗帘处于开启状态,有闭合请求
                        frun();
                        flag1 = 0;        //窗帘已经闭合,记录状态为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