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C30V到DC5V的降压方案

楼主:
求一个DC24V到DC5V的降压稳压方案,芯片和电路,越简单越好。5V输出最大要500ma的电流,7805发热量太大,就不用说了。

网友A(2020-08-26):
你可以用 DC-DC LM2596

网友B:
MC34063, 1.5A的就OK

仿真网址:http://www.51hei.com/bbs/dpj-145917-1.html

网友C:
我之前是用模块YDS-505,一点都不发热,现在不知道有没更好的模块。

网友D:
24V降压到5V,中间有19V的压降,电流0.5A,用线性降压的话,降压管消耗的功率就是9.5W,现在有的烙铁功率是15W,想想都知道发热量有多大了
那就用DC/DC吧,但DC/DC的电路怎么可能简单得了呢?那就直接去马云家买一个模块得了,也就是那么几块钱,还包邮

网友E:
DC/DC模塊市場上幾乎是氾濫的程度,樓主不會測試過一種方案吧。
2596類體積偏大,空間有要求可以選用soic-8封裝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 DC-DC LM2596

找寻了一圈,发现LM2596还是最可靠的方案。 就是那个33uH电感体积太大了点。

网友F:
不知道那个电感的体积有多大,我要直接做到很小的一个板子上。 对电路的体积有点小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4V降压到5V,中间有19V的压降,电流0.5A,用线性降压的话,降压管消耗的功率就是9.5W,现在有的烙铁功率是15W, ...

感觉用12v供电,发热量也挺大的。  测了一下, 输入到了240mA。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那个电感的体积有多大,我要直接做到很小的一个板子上。 对电路的体积有点小要求

要体积小就要选开关频率高的芯片,网上有1M或2M的芯片,这样电感的体积就会小。像2R2,3R3那种一体电感,封装同1210电阻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那个电感的体积有多大,我要直接做到很小的一个板子上。 对电路的体积有点小要求

你可以用体积小点的电感

网友H:
多大面积的   ?    越简单越好。5V输出最大要500ma的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 DC-DC LM2596

用了LM2596, 不过温度还是有40多度,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I:
我之前用的是Xl1509做的,效果很好的。

这一款不占地方,效果很好。

这一款不占地方,效果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之前用的是Xl1509做的,效果很好的。

R1 和  R5 反馈分压用的么?  不要这个会怎么样

网友J:
可以用LM25184,效果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用了LM2596, 不过温度还是有40多度,不知道是否正常

一个暂时理解不了的问题。 之前把D1  1N5824 用成了 1N4007,发热量就烫手,后来换成了SS56,发热量就聚减了。 看到帖子能否讲解一下,啥原因啊?

网友K:
用专门的电源管理芯片MP系列 效率高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一个暂时理解不了的问题。 之前把D1  1N5824 用成了 1N4007,发热量就烫手,后来换成了SS56,发热量就聚 ...

IN4007是高压低频管,只适合低频或直流电路.DC-DC起始频率是LM2576的50Khz,可能τ 宝买的国产2596也是2576掩膜蚀刻的,50KHZ对于IN4007完全不能胜任当续流二极管用,必须用肖特基高频二极管,SS56适合低于2A以内输出(视输入电压定)使用,目前我做5A的DC-DC都是用 TO-252封装的MBRD10100CT .

网友F:
引用 网友L:
IN4007是高压低频管,只适合低频或直流电路.DC-DC起始频率是LM2576的50Khz,可能τ 宝买的国产2596也是2576 ...

表象是LM2596特别烫,  密封环境快到60度了。  实际只是给一个继电器供电。  我是想知道,为啥会发烫。  换肖特基二极管就不烫了。

网友L:
LM2596 方案太旧不太适合目前的应用,特别是国产2576的混乱充斥更加导致2596被客户放弃.
目前个人推荐上海芯龙和深圳硕芯的方案. 楼主如果要用做就要拿好点的芯片方案,不要一开始就被差的芯片左右想法,觉得DC-DC不过如此一样.

XL4301 datasheet-Chinese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5340ff811ed9ad51f11df25b.html

网友L:
引用 网友F:
表象是LM2596特别烫,  密封环境快到60度了。  实际只是给一个继电器供电。  我是想知道,为啥会发烫。   ...

我回答你了呀,IN4007是低频管,不能胜任DC-DC高频续流,就是说在这个频点上二极管是截止状态,LM2596用IN4007就类似于工作在线性降压状态,不发热才怪.DC-DC的精髓就是续流二极管和续流电感的搭配.

网友M(2020-09-26):
这种芯片很多,过程便宜的也不少,像欧美的,台湾的厂商芯片比较可靠一些,可以去相关官网搜索,比如安森美,TI,ADI,,,,要体积小,最好用频率高的芯片,这样可以缩小电感体积,待机效率可能会差一点点,

网友N:
TI TPS5410 - 30V input, 5V output 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