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的keil5怎么下载的

楼主:
楼主最近在百度上下载了keil 5,在新建工程时找不到AT或STM的单片机。网上说需要用注册机破解,但下载时没有给我注册机,请问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新建工程时只能选择以上内容,没有at51也没有stm

新建工程时只能选择以上内容,没有at51也没有stm

网友A(2020-08-26):
如果要在keil5里面使用STM单片机,需要先下载STM单片机相应的扩展包,也就是PACK文件。然后,安装扩展包之后,在新建工程时就可以选择相应型号的单片机了。

网友B:
可以去公众号软件管家之类的里面找找破解版,或者是其他的帖子里面有分享压缩包,基本都有注册机

网友C:
keil 5现在有MDK版与uvision5版,前者多针对ARM芯片,比如STM32系列,要自己加载文件库,后者有自带一些库。另外两种版本都要注册

网友D:
坛子里有人发有链接

网友E:
百度一下

网友F:
首先在这里下载keil5的c51单片机版(keil5分为keil-arm版本(MDK),keil-c51版本)http://pan.baidu.com/s/1skMv2Nz 密码:9env,

2032年注册机

平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yWCAWoRQ4ZEtFOCchABKA 提取码:bqlg

如何po 解Keil
若不po 解Keil,那么我们程序容量会被限制在2k内。若po 解,代码的容量将不被限制。
第一步:打开Keil编译器
第二步:单击【File】
第三步:单击【License Management】
第四步:复制License Management界面中的CID号
第五步:打开注册机
第六步:将刚复制的CID号粘贴到注册机的CID号框中
第七步:点击【Generate】将会生成激活码
第八步:把生成的激活码复制粘贴到KEIL的New License ID Code(LIC)里
第九步:然后点击【Add Lic】
、  注册完成之后,会在License Management界面中间的PK51的后面添加使用截止日期到2032,说明已经成功po解了。
注意:若po 解的时候出现:
ERROR R206: NO REGISTRY ACCESS, ADMINISTRATION RIGHTS REQUIRED
【翻译】错误R206:没有注册使用权,需要管理员权限。
解决方法:
用管理员的身份运行Keil这个编译器,然后再按上述的方法操作一遍即可po 解。

网友G:
可以在正点原子和野火的论坛里找到安装包,下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