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看二极管内部结构

楼主(2020-08-26):
我们再来看看网上的结构图:

所以左边的金属架上是P型,右边是N型。

网友A:
嗯。。。我觉得PN结在中间金属丝下面那一黑点里面,所以这两个应该不是N区和P区,它们应该是引出来的导线吧。。。。PN结微米级别,很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嗯。。。我觉得PN结在中间金属丝下面那一黑点里面,所以这两个应该不是N区和P区,它们应该是引出来的导线吧 ...

管子正负极也反了

网友B:
教坏小白

网友C(2020-10-29):
丢人+误人子弟(极性画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