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认得这个单片机?

楼主(2020-08-26):
确定这是一个51单片机。

网友A:
tp2804 TP2804HC PLCC44 单片机 at89s52 兼容 at89c52。τ 宝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2804 TP2804HC PLCC44 单片机 at89s52 兼容 at89c52。τ 宝有

怎么烧录程序呢?

网友B:
这个是 TOPRO(凌越)TP28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TOPRO(凌越)TP2804

谢谢。请问这个怎么烧录程序呢?
水平有限不懂英文。

网友C:
按照AT89C52烧录就行

网友D:
液晶屏常用mcu,找相關的programmer即可

网友A:
既然兼容at89c52,你就用一般89c52的方法烧录,具体方法在坛子里搜索或百度,很多的

网友E:
问单片机型号的事情基本是很无聊事情
对于单片机来说的,型号不过是一个马甲而已,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知道型号却没有程序那就没有意义
不知道型号却有程序,那好像不太可能..........
那你知道这单片机型号的意义何在?

网友F:
知道了型号就可以查找相关的资料以及数据手册,有了这些资料就可以尝试开发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AT89C52烧录就行

谢谢,我尝试一下。

网友G:
你可以再多定义几个函数比如延时函数,啥的,然后再后面调用和不调用一下

网友H:
这个是 凌越TP2804,兼容89c52

网友I:
应该是凌越tp2804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 凌越TP2804,兼容89c52

请教您,这个用哪个软件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