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时不能实时显示由哪些原因引起

楼主(2020-08-26):
超声波测距时,只能在通电时或者是重新烧录时才能测一次距离,此后不随距离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
软件代码问题,程序跑飞了。

网友B:
这个一般是软件的问题,检查测距程序是否一直在循环,发送和接收设备程序要一直在跑才行,不然不能实时显示

网友C:
软件卡死了呗

网友D(2020-10-09):
将LCD显示部分放while(1)循环里

网友E:
同意楼上,你的程序应该是只执行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