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读取MPU605陀螺仪、加速度、角度的数据

楼主(2020-08-26):
1 介绍
     大家从标题中来看呢,大家可能会有些困惑,MPU6050只输出加速度、陀螺仪。没有角度。这个也是我今天想和大家说的。最近我做了一个倾角项目。老板基于成本考虑希望我能用MPU6050去算出来角度。说实话自己没接触这个东西,去搞的时候才知道挺难的,很地方看不懂。然后我去看过了正电原子的MPU6050的解算。但是那个角度的结果和我想要精度有点差别。无意中呢在淘宝上搜到了一个维特智能的JY61模块。这个模块的内置的就是MPU6050模块。这个商家说它的静态角度的精度为0.05度、动态0.1度。这个精度是很符合我的需求。给大家看下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体积很小巧就15×15×2mm大小。串口通讯用单片机去获取数据很简单,相比起直接去获取MPU6050简单不知道多少倍了。下面和大家说说我是怎么去用STM32F103读取JY62陀螺仪、加速度、角度的数据。

2 开发准备
讲程序之前呢,和大家简单的说说一些硬件、软件准备和JY61怎么和STM32F103接线的。

2.1硬件、软件准备

硬件:JY61模块、USB-TTL、STM32F103开发板、杜邦线。

软件 :https://pan.baidu.com/s/1SEWmixu4jtUL2HH_3Hcn2g    提取码:zryo

这个是我的写的一个 示例代码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下:https://pan.baidu.com/s/1sXnlT89FTTs5tONLiaPihw

2.2 接线方式

1、使用USB-TTL将STM32F103C8T6与电脑连接通信

2、JY61与STM32F103C8T6使用杜邦线连接。具体接线如下图所示:

具体接线方式如下:

USB-TTL---------------STM32F103C8T6---------------JY61

        VCC-------------- VCC -------------------------VCC

          TX-------------------RX1(PA10),PA3---------------------------TX

          RX-------------------TX1(PA9),PA2----------------------------RX

        GND------------------GND, GND----------------------------GND

3 程序讲解
3.1程序思路讲解

好了到大家最关心的地方了。在这里呢。我先和大家说下。我的整体思路是什么。我直接把我们的main.c函数放在下面给大家看下。

#include <string.h>#include <stdio.h>#include "Main.h"#include "UART1.h"#include "UART2.h"#include "delay.h"#include "JY61.h"#include "DIO.h"struct SAcc                 stcAcc;struct SGyro                 stcGyro;struct SAngle         stcAngle;//CopeSerialData为串口2中断调用函数,串口每收到一个数据,调用一次这个函数。void CopeSerial2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static unsigned char ucRxBuffer[250];        static unsigned char ucRxCnt = 0;                        LED_REVERSE();                                        //接收到数据,LED灯闪烁一下        ucRxBuffer[ucRxCnt++]=ucData;        //将收到的数据存入缓冲区中        if (ucRxBuffer[0]!=0x55) //数据头不对,则重新开始寻找0x55数据头        {                ucRxCnt=0;                return;        }        if (ucRxCnt<11) {return;}//数据不满11个,则返回        else        {                switch(ucRxBuffer[1])//判断数据是哪种数据,然后将其拷贝到对应的结构体中,有些数据包需要通过上位机打开对应的输出后,才能接收到这个数据包的数据                {                        //memcpy为编译器自带的内存拷贝函数,需引用"string.h",将接收缓冲区的字符拷贝到数据结构体里面,从而实现数据的解析。                        case 0x51:        memcpy(&stcAcc,&ucRxBuffer[2],8);break;                        case 0x52:        memcpy(&stcGyro,&ucRxBuffer[2],8);break;                        case 0x53:        memcpy(&stcAngle,&ucRxBuffer[2],8);break;                }                ucRxCnt=0;//清空缓存区        }}void CopeSerial1Data(unsigned char ucData){                UART2_Put_Char(ucData);//转发串口1收到的数据给串口2(JY模块)}int main(void){                          unsigned char i = 0;        SysTick_init(72,10);//设置时钟频率        Initial_UART1(9600);//接PC的串口        Initial_UART2(115200);//接JY61模块的串口                        LED_ON();        delay_ms(1000);delay_ms(1000);//等等JY61初始化完成        while(1)        {                                        delay_ms(1000);                //串口接受到的数据已经拷贝到对应的结构体的变量中了,根据说明书的协议,以加速度为例 stcAcc.a[0]/32768*16就是X轴的加速度,                printf("Acc:%.3f %.3f %.3f\r\n",(float)stcAcc.a[0]/32768*16,(float)stcAcc.a[1]/32768*16,(float)stcAcc.a[2]/32768*16);                delay_ms(10);                //输出角速度                printf("Gyro:%.3f %.3f %.3f\r\n",(float)stcGyro.w[0]/32768*2000,(float)stcGyro.w[1]/32768*2000,(float)stcGyro.w[2]/32768*2000);                delay_ms(10);                //输出角度                printf("Angle:%.3f %.3f %.3f\r\n",(float)stcAngle.Angle[0]/32768*180,(float)stcAngle.Angle[1]/32768*180,(float)stcAngle.Angle[2]/32768*180);                delay_ms(10);//等待传输完成        }//主循环}
     其实一共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串口2中断调用函数CopeSerialData,串口每收到一个数据,调用一次这个函数。把串口2获取到的数据存在ucRxBuffer这个数组里。然后根据JY61的通讯协议(如下图所示)去做一个数据检验判断。判断完后呢,就到了一个memcpy这个复制函数。不懂这个函数的可以看这个链接:运动传感:STM32中的memcpy函数的使用    我和大家说个结果。比如说加速度,memcpy函数就是把ucRxBuffer的数据复制到stcAcc这个结构体里了,剩下的以此类推。到这里这里的第一部分就结束了。

JY61的通讯协议

      第二部分,CopeSerial1Data。很简单的就是转发串口1收到的数据给串口2(JY模块)。

      第三部分,就是数据处理部分了。以加速度为例子。

printf("Acc:%.3f %.3f %.3f\r\n",(float)stcAcc.a[0]/32768*16,(float)stcAcc.a[1]/32768*16,(float)stcAcc.a[2]/32768*16);                delay_ms(10);
stcAcc这个前面讲了就是复制结束的结果。根据上面的JY61的通讯协议。/32768*16这些都是为了把JY61输出的16进制的原始数据转成成有符号的10进制的数据。然后把得到的结果输出到串口1。

以上三个部分呢,就是我的主要编程思路了。下面给大家讲讲一些细节方面的函数。

3.2 关键底层函数说

    从上面的接线可以看出呢。一共用了32单片机的两个UART引脚。一个是UART1这个是把处理过的数据发送到PC端。一个是UART2这个是用来接收JY61传过来的数据。UART2也是使用中断来接收到数据。这些都是在初始化UART2的时候来配置的。前面那部分都是默认的串口配置。设置波特率、数据位8位、停止位1、无奇偶检验、配置串口模式。最后再初始化USART2。一般都是固定的。后面的USART_ITConfig。就是开启串口中断。

void Initial_UART2(unsigned long baudrat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串口2的发送端TX是不使能的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串口2的接收端的RX使能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USART_Cmd(USART2,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8;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串口中断后呢。UART2的数据都会一个个字节的往DR寄存器里面写。就是第一部分调用的那个中断函数CopeSerial2Data。整体来就是给大家介绍下数据是怎么来的。底层中断函数说明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XE) != RESET)//由于TX中断被禁止了所以这个if是不会进入的。  {       USART_SendData(USART2, TxBuffer[TxCounter++]);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TXE);    if(TxCounter == count)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XE, DISABLE);  }        else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直接进入RX的这个中断  {                CopeSerial2Data((unsigned char)USART2->DR);//把UART2的数据给到DR寄存器后呢,再由这个CopeSerial2Data函数把数据给到给出去了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ORE);}

## 6 输出结果显示
在电脑上正确连接好板子,首先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找到相应的端口,然后打开串口,注意这里波特率设置为9600,然后就可以观察到左边的窗口有数据输出了。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