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前辈关于MOS管驱动电机的电路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可以驱动775直流电机吗?有没有存在哪些隐患?有哪里还需要改进得地方?

网友A(2020-08-27):
R12,R13上拉电阻应该取12V的
Q3,Q4没有接地
其它暂时看不出来

网友B:
除沙发指出的电路错误之外楼主选管也不佳,前置驱动管使用IRF3205明显大材小用,一般用BSS138之类小功率NMOS管即可,中功率输出管最好选择封装外形和电气参数相近的配对管,也可以选择FDD8424H之类复合封装对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12,R13上拉电阻应该取12V的
Q3,Q4没有接地
其它暂时看不出来

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沙发指出的电路错误之外楼主选管也不佳,前置驱动管使用IRF3205明显大材小用,一般用BSS138之类小功率NMO ...

谢谢指点

网友D:
MOSFET驱动器可以是小信号MOSFET,IRF3205是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