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两个二极管代替一个三极管(请勿放进求助区,因为不是求助贴)

楼主:
我们知道二极管有一个pn结,三极管是两个,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替代呢?

这是两种三极管的pn结图,也是替代的关键所在,我相信大家看了就会了(^-^)

网友A(2020-08-27):
只是说三极管相当于两个二极管
没说等同吧

网友B:
三极管用万用表测量等效成两个三极管,而且里面确实两个PN节。但是生产工艺复杂得多,怎么做也做不到三极管的功能。

网友C:
这是完全不理解三极管是干啥的一种简单想法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想要表达什么,就算是说以测量二极管的方法来测量三极管的好坏,这个方法也不可靠不全面,没有一点用处。

网友E:
确实是两个 PN结,但其中那个共用的一极,是超级薄的,与普通的二极管完全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两个 PN结,但其中那个共用的一极,是超级薄的,与普通的二极管完全不一样。

共用一级怎么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共用一级怎么是怎么回事

https://wenku.baidu.com/view/cd29691431126edb6f1a1042.html
建议学习一下基础知识,网上很多,以上链接供参考。

网友G:
不是说两个二极管组合在一起就是三极管,现在很多封装做的是双二极管

网友H:
就像两辆自行车合并在一起永远都不是一辆汽车

网友I:
这个好像是三极管的中间的那个极必须要非常薄,建议去查查晶体管的工作原理,然后就明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个好像是三极管的中间的那个极必须要非常薄,建议去查查晶体管的工作原理,然后就明白了

非常薄 是多薄。 需要什么仪器能测量出来?

网友K:
好家伙,自行车俩轱辘,汽车四个轱辘,所以俩自行车等于一辆汽车?

网友L(2020-09-27):
楼主在进行星际旅行,飞船上三极管坏了,而且身边有很多二极管但是没三极管?

网友M:
2杯50度的水,合在一起100度

网友N: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建议去读大学 的 对应专业 !

网友O:
不知道你的高级工程师头衔是什么来的

网友P(2020-11-04):
引用 网友H:
就像两辆自行车合并在一起永远都不是一辆汽车

这个比喻恰当

网友Q:
自行车俩轱辘,汽车四个轱辘,所以俩自行车等于一辆汽车?

网友R:
不学无术,回炉深造吧

网友S:
不可能的事,

网友T:
三极管内部是2个背靠背的PN结,一个三极管在结构上可以等效为2个二极管,但是不能替代。因为三极管制作时,有内部工艺:1、基区做的薄,参杂浓度低;2、集电区的参杂浓度远低于发射区的浓度;3、集电结的面积比发射结的面积大

网友U:
引用 网友C:
这是完全不理解三极管是干啥的一种简单想法

哈哈,这个说法,完全是不知道三极管是什么

网友V(2020-12-05):
说明楼主的电子技术基础知识太差。

网友W(2021-01-17):
二极管有放大能力吗?

网友W:
二个二极管代替三极管,代出来也只是二个二极管而已

网友X(2021-04-11):
相同电压下,二极管的PN结是固定的,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元件,PN结是受电流控制的。

网友Y:
两个二极管是 四极管,和三极管不一样。

网友Z:
真的是虾扯蛋

网友AA(2021-05-23):
引用 网友T:
三极管内部是2个背靠背的PN结,一个三极管在结构上可以等效为2个二极管,但是不能替代。因为三极管制作时, ...

看了这个回复,内心稍安,厚道顶你

网友AB:
工作于放大状态下,基级电流较小的变化,引起集电极电流较大的变化,你怎么实现?

网友AC(2021-06-27):
这不是一个数字问题,这是科学技术提升!

网友AD:
楼主请参考这个

网友AE:
1,三极管,是有两个PN结没错,但是这两个PN结也不相同,发射极和集电极的参杂水平不同。
2,两个二极管,也是两个PN结没错,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是PNNP,或者NPPN,这和PNP或者NPN一样吗?
ok,顶我上去,谢谢

网友AF:
二极管和三极管的P级和N级是由工业技术进行电子扩散,三极管是扩散得到,并不是二极管组合而成

网友AG(2021-12-16):
别想了,记得《模拟电路》里有介绍过,找一下看看吧。。。。。

网友AH:
头一回听说我感觉有难度

网友AI(2022-01-21):
如果你真能实现这一功能,估计我国要出现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了,

网友AJ: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AK:
没好好听讲的结果

网友AL(2022-05-26):
三极管的3个极性为集电极,发射极,基极,2个二极管不可能做到三极管的3个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