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音乐播放器程序如何增加使用按键暂停播放功能

楼主(2020-08-27):
求助
我已经完成了stm32单片机的单首音乐播放功能
目前想要实现一个使用按键音乐暂停播放的功能
请问该怎么实现呢?
求助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外部中断按键功能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RESET)
        {
                ledR=!ledR;//写入代码使音乐暂停或者播放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
}

这是我的外部中断代码

在注释处写入怎样的代码才能实现音乐暂停播放的功能

楼主:
也就是说利用外部中断使得主程序暂停或者恢复,这样的话写中断服务函数的思路该是怎么样的啊?
有没大佬解答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利用外部中断使得主程序暂停或者恢复,这样的话写中断服务函数的思路该是怎么样的啊?
有没大佬解 ...

音乐播放器IC肯定有控制播放和暂停的引脚的,控制引脚电平就好了

网友B:
音乐播放器里面用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乐播放器里面用什么模块

就用的蜂鸣器

网友C:
有源蜂鸣器你就直接关闭电源供给就好了,无源就关闭PWM,

网友D:
可以设一个标志位Exti_flag,在中断置位和清位,主函数扫描到Exti_flag置位就不扫描while里面的程序,清位后再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设一个标志位Exti_flag,在中断置位和清位,主函数扫描到Exti_flag置位就不扫描while里面的程序,清位 ...

按键按一次进入中断,再按一次退出中断。我想是这样的,可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弄检测哪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