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出现avrdude: ser_open(): can't set com-state for "\\.\COM4

楼主(2020-08-27):
如题,Arduino出现这个指令怎么办,求大神解答
“avrdude: ser_open(): can't set com-state for "\\.\COM4"”怎么办?

网友A:
重启下, 可能是口子状态错误

楼主:
谢谢大神解答,问题已解决

网友B(2022-01-16):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咋解?

网友B:
avrdude: ser_open(): can't set com-state for "\\.\COM4"

网友C(2024-01-18):
avrdude: Version 6.3-20190619
         Copyright (c) 2000-2005 Brian Dean,
         Copyright (c) 2007-2014 Joerg Wunsch

         System wide configuration file is "C:\Users\xiaoj\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arduino\tools\avrdude\6.3.0-arduino17/etc/avrdude.conf"

         Using Port                    : COM7
         Using Programmer              : arduino
         Overriding Baud Rate          : 115200
avrdude: ser_open(): can't set com-state for "\\.\COM7"

avrdude done.  Thank you.

上传项目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