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双电源自动切换程序的编写思路

楼主(2020-08-27):
检测两路交流电 然后分别输出信号控制继电器 主电源优先 主电源来电关闭备用电源的继电器,合上主电源继电器

网友A:
实现很简单,就是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然后加一个延时检测电路,再延时里面一直检测主电源的电压情况。当延时结束时主电源还是没电就换到副电源。然后当检测到主电源来电时切换回去。当然,单片机要通过电池供电,然后通过220V充电。
      感觉这种切换要加上UPS才好用。不然即使切换时间再短也没多大意义,这个原因在于硬件问题。接触器的断开吸合时间好像都有点长。

楼主:
电压是220V 交流电

网友B:
这个用一个继电器和一个检测主电源电路来驱动继电器电路就可以实现了,备用电源接在继电器的常闭点,当主电源有电时继电器一直是吸合状态,当主电源断开后继电器得不到工作电压,自然释放就启用到备用电源,至于驱动电路怎么作就看你本事了,这只是给你个思路

网友C:
你这不是UPS电源的原理吗?网上有UPS电源的原理图,你看看应该能想得出设计思路,程序也不难实现

网友D:
了解一下延时继电器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一个继电器和一个检测主电源电路来驱动继电器电路就可以实现了,备用电源接在继电器的常闭点,当主电 ...

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了解一下延时继电器工作原理

继电器速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UPS电源的原理吗?网上有UPS电源的原理图,你看看应该能想得出设计思路,程序也不难实现

UPS 是用继电器 但是我这个电流比较大 用继电器容易烧 用单片机直接控制接触器 速度会快很多 如果用继电器在控制 接触器 速度太慢了

网友E:
交流接触器吸合释放时间:国内产品一般为0.32秒-0.38秒;进口产品为0.30-0.35秒。
交流线圈吸合速度快。
难度你通过单片机还比这个速度快吗?至少是单片机运算时间+交流接触器释放时间,
何必多此一举,
需要延迟吸合可以用555或者单片机是可以的,释放没有比直接交流接触器快,
以前用过电瓶逆变就用交流接触器全自动逆变切换220电源基本上正常用的。
如果理想一点就是UPS(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 ),即不间断电源,是一种含有储能装置,以逆变器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恒压恒频的不间断电源。主要用于给单台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系统或其它电力电子设备提供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当市电输入正常时,UPS 将市电稳压后供应给负载使用,此时的UPS就是一台交流市电稳压器,同时它还向机内电池充电;当市电中断(事故停电)时, UPS 立即将机内电池的电能,通过逆变转换的方法向负载继续供应220V交流电,使负载维持正常工作并保护负载软、硬件不受损坏。UPS 设备通常对电压过大和电压太低都提供保护。

网友E:
引用 楼主:
UPS 是用继电器 但是我这个电流比较大 用继电器容易烧 用单片机直接控制接触器 速度会快很多 如果用继电 ...

到底多少大电流?用交流接触器可以几百A都是没有问题

网友E:
双电源自动切换大电流c45市场上也是有,这个是市电与发电机自动慢切换的一种方式,这个切换速度好慢的,
就像杠杆原理先关一边c45然后开另外一边的c45,这样防止电源切换速度太快时候会碰电,还防止产生电弧。

实际上大电流切换 时间过快也不容易,正常市电交流接触器吸合,停电了放开,用备用电源。

另外就是正常市电交流接触器放开,检测到没有市电备用电源启动,交流接触器吸合,输出。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压是220V 交流电

一般备用电源都是用互锁交流接触器,楼主要想切换速度快可以选择大功率固态继电器。

网友G:
好像很多人都帮他回答了问题

网友H:
全盘继电器就可以了,就两路切换而已,你就参照UPS电源的工作方式来设计就可以了
但不能使用机械继电器,要作固态继电器,有的也叫无触点继电器,它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用可控硅来控制的,20-80A的电流随便控制的

网友E:
220V电源经过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还能够是正弦波吗?

网友I:
可控硅压降非常地小可以忽略地说通过基本是正弦波了,可以设置直流控制可控硅,这样只要达到可控硅导通最小压降就直接导通了,特殊要求要说出来看的人才能知道?若还嫌弃可控硅不少纯正弦波,可混合使用,先可控硅导通并联接触器。

网友I:
纯使用接触器构成主备用电路是很容易的,不需要任何检测,接触器都有辅助的常开常闭触点,这些触点就能组成主备用交流电自动切换,有主电源时使常闭触点断开备用接触器即可。

网友J:
请参考UPS从市电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流接触器吸合释放时间:国内产品一般为0.32秒-0.38秒;进口产品为0.30-0.35秒。
交流线圈吸合速度快。
...

麻烦你了解下固态继电器 在去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多少大电流?用交流接触器可以几百A都是没有问题

继电器跟交流接触器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交流接触器 就需要辅助继电器 继电器吸合时间勉强够 但是释放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备用电源都是用互锁交流接触器,楼主要想切换速度快可以选择大功率固态继电器。

我就是打算固态继电器 但是固态继电器你需要个中间继电器做控制,这个中间继电器吸合时间跟得上 但是释放时间就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电源自动切换大电流c45市场上也是有,这个是市电与发电机自动慢切换的一种方式,这个切换速度好慢的,
...

现在是交流接触器也好继电器也好!吸合时间是够的 但是释放时间加上吸收时间 加起来就很慢了

楼主:
如果是用单片机直接控制接触器吸合 速度是够的  如果用继电器你还得考虑一个释放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纯使用接触器构成主备用电路是很容易的,不需要任何检测,接触器都有辅助的常开常闭触点,这些触点就能组成 ...

可以是可以但是吸合时间是够的 但是继电器释放 在加上接触器吸合时间就太长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打算固态继电器 但是固态继电器你需要个中间继电器做控制,这个中间继电器吸合时间跟得上 但是释放 ...

你如果用固态继电器还要加中间继电器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如果用固态继电器还要加中间继电器干什么?

那么固态继电器你用什么驱动呢? 固态继电器是没有常闭端的 双电源切换没常闭端如何驱动两个 固态继电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固态继电器你用什么驱动呢? 固态继电器是没有常闭端的 双电源切换没常闭端如何驱动两个 固态继电器

驱动固态继电器类似驱动发光二极管,两个端口分别驱动两个固态继电器切换,也可利用端口第3态,一个端口分别驱动两个固态继电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固态继电器类似驱动发光二极管,两个端口分别驱动两个固态继电器切换,也可利用端口第3态,一个端口 ...

那么驱动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电源你用什么保证驱动 一个固态继电器闭合一个断开呢??保证两固态继电器不能同时闭合,两个自锁。是用单片机还是继电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以是可以但是吸合时间是够的 但是继电器释放 在加上接触器吸合时间就太长了

那你的要求是多少时间?按你目前描述释放0.3+吸合0.3=0.6时间过长?是否减少0.3就能满足?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驱动固态继电器的控制电源你用什么保证驱动 一个固态继电器闭合一个断开呢??保证两固态继电器不能 ...

昨天的回帖莫名消失了,补帖。
固态继电器不需要另设控制电源。一般控制信号DC3~30V范围皆可,内部工作电源由受控电源经负载回路取得,不同产品内部电路结构大同小异,原理相同。要保证两固态继电器不能同时闭合完全由你写代码的逻辑关系决定。只要保证先关--后开,中间间隔不小于20ms即可。不必考虑交流电过零问题。单片机IO口设为推挽模式足以直接驱动固态继电器。

图示接法可以消除初始加电误动作。其控制信号是异或逻辑关系:0+0=0,1+1=0,1+0=1。

网友K:
大电流还是光耦靠谱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电器跟交流接触器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交流接触器 就需要辅助继电器 继电器吸合时间勉强够 但是释放时间 ...

如果用交流接触器 就需要辅助继电器  ?

是不是多此一举,交流接触器直接220v或380V  直接就工作用辅助继电器  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的要求是多少时间?按你目前描述释放0.3+吸合0.3=0.6时间过长?是否减少0.3就能满足?

你家继电器吸合时间0.3MS  继电器吸合时间都是30M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的回帖莫名消失了,补帖。
固态继电器不需要另设控制电源。一般控制信号DC3~30V范围皆可,内部工作 ...

你这样只是吸合继电器 你还要断开另一个呀 !只有吸合没有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交流接触器 就需要辅助继电器  ?

你先去测试在回答吧!交流继电器是有辅助触点 但是也要时间不是吗??如果这么简单小于6MS 切换电源就不会卖 5 6千一个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固态继电器你用什么驱动呢? 固态继电器是没有常闭端的 双电源切换没常闭端如何驱动两个 固态继电器

双电源自动切换程序的编写思路:二个io口0,1与1,0电平变换就可以。
二个固态继电器直接用单片机二个io口,一口输出0电平,一口输出1电平,互换互锁就满足切换速度,

如果大电流你试试同时二路同时在线供电,用二个固态继电器用单片机程序快速切换,
在线快速输出大电流负载看看,试试能不能会摔坏固态继电器?
小功率负载的用固态继电器切换应该问题不大。
用交流接触器完全可以用,一直在用N年。

论坛发表的内容每个人不一定都是正确,有的分析只能参考,不是在评论你的题目有多难度?
你难道希望难倒论坛一大片能够帮忙你的一些参考资料的想法吗?
你如果真了解固态继电器 ,还需要在论坛问别人吗?直接就可以制作了吧。
大型UPS 不间断电源就是在线直接输出,停电用电瓶逆变输出,这些技术已经是应用N年的了。
UPS 不间断电源原理与双电源自动快速切换是不一样的原理,特别是大电流。
双电源自动切换如果大电流你试试快速切换看看?实验了才是真,纸上谈兵是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的回帖莫名消失了,补帖。
固态继电器不需要另设控制电源。一般控制信号DC3~30V范围皆可,内部工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的回帖莫名消失了,补帖。
固态继电器不需要另设控制电源。一般控制信号DC3~30V范围皆可,内部工作 ...

问题是我就是不懂如何写这个代码呀!我就在求助这个代码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电源自动切换程序的编写思路:二个io口0,1与1,0电平变换就可以。
二个固态继电器直接用单片机二个io口 ...

也不算很大电流 30A左右 ,我用接触器 继电器 切换速度都太慢, LED灯都会闪, 还有些开关电源的设备会停止工作,或者重启 所以要小于10MS 最好小于6M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电源自动切换程序的编写思路:二个io口0,1与1,0电平变换就可以。
二个固态继电器直接用单片机二个io口 ...

你看题目呀 我是求助程序 不是求助其他东西 哎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只是吸合继电器 你还要断开另一个呀 !只有吸合没有断开

用单片机控制0,1与1,0就自动切换了,就是吸合一个固态继电器  ,
断开另一个固态继电器,这样简单的问题也不清楚?
你怎么用固态继电器,就是这样切换的速度最快了。

有的产品不是用价格判断的,比如你说的双电源自动切换是不是用一片单片机,
但是只是几块钱的事情,如果给你做一块集成块试试,一百万能够可以制作出来吗?
有的产品是偏门,没有人用,制作的人不多,这是物以稀为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先去测试在回答吧!交流继电器是有辅助触点 但是也要时间不是吗??如果这么简单小于6MS 切换电源就不 ...

交流接触器自动切换,一直在用,都是用N 年了,还需要试试吗?

后来出现固态继电器,才有用固态继电器 替代了交流接触器无触点切换,

你说的价格高,因为大电流的模块贵,要用正弦波,所以是这样......

网友E:
原理图也没有,固态继电器驱动原理也不是懂,就是说程序,既然你说不简单,可能也不容易弄好。

在用N年的交流接触器自动切换逆变在线只是5KW还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也没有,固态继电器驱动原理也不是懂,就是说程序,既然你说不简单,可能也不容易弄好。

在用N年 ...

在用会切换会断电有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也没有,固态继电器驱动原理也不是懂,就是说程序,既然你说不简单,可能也不容易弄好。

在用N年 ...

固态继电器不就是跟继电器一模一样 只是他没有常闭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固态继电器不就是跟继电器一模一样 只是他没有常闭端

一直用交流接触器直接控制完全达到双电源自动切换不间断供电,
是你另加继电器的原因,使电路延迟供电。
既然与你说了那么多的问题,
就告诉你参考:
如果io口1,0电平供电给一个固态继电器,另外一个固态继电器就是常闭,
io口0,1电平供电给一个固态继电器,另外一个固态继电器就是常闭,
只要把控制端输入交叉连接就搞定了。
分析了这样多也不懂用固态继电器,就是有程序也接不起来用吧?

然后就是用单片机一个io口检测外面主电源220v经过光耦输入到单片机,
用程序检测到外面的电平控制二个io口输出1,0电平或者0,1电平给二个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里面已经用光耦隔离了,直接可以用。也可以通过接三极管接入控制。

是我说多了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就是不懂如何写这个代码呀!我就在求助这个代码呀哈哈!!

楼主目前的知识积累还不具备制作这个简单设备。坛友只能针对一两个知识点作答,不可能为你上基础课。14楼Y_G_G 建议“全盘继电器就可以了”是针对你目前的能力有可能实现目的的忠告。在单片机、固态继电器还没有出现的年代,这种设备就只能用继电器解决。至于楼主所说“继电器吸合时间跟得上 但是释放时间就太慢”根本算不上障碍。解决方法也很多,在此不想多费口舌了。楼主只能自己动手,大胆试错才能真正掌握这项技能。

网友L:
双电源自动切换大电流,一般继电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很简单,就是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然后加一个延时检测电路,再延时里面一直检测主电源的电压情况。当延时 ...

我就是不懂程序如写呀 对于你们简单 就是单片机检查 电压 然后控制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目前的知识积累还不具备制作这个简单设备。坛友只能针对一两个知识点作答,不可能为你上基础课。14楼 ...

我已经很大胆的测试了!我目前的能力只能购买成品但是 对于DIY来说花 5千多去买个成品就没意义了, 我主要想求个程序 检查220V 电压 有电  那么 P1口输出高电平 P2 口输出低电平  如果没有电压那么反过来

网友I:
就这么简单的功能居然讨论了这么久!有必要使用蛋骗鸡?一片数字电路电阻电容就解决了,明珠弹雀,牛鼎烹鸡,大器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这么简单的功能居然讨论了这么久!有必要使用蛋骗鸡?一片数字电路电阻电容就解决了,明珠弹雀,牛鼎烹鸡 ...

问题是对你们来说简单!对于不懂程序的就很难

网友L:
我觉得使用可控硅,它的压降非常地小可以忽略。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