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懂GAL22V10B-25LP器件编程的大侠帮忙看一眼,ABEL语言。

楼主:
请懂GAL22V10B-25LP器件编程的大侠帮忙看一眼,ABEL语言。
一个快20年的器件了,现在需要生成熔丝文件,好不容易搞定了ABEL4,遇到编译问题,还请懂GAL22V10B-25LP器件编程的大侠帮忙看一眼。目前程序前两步编译链接都没问题。但是在生成熔丝文件的时候报告Fatal Error 5046: Invalid pin number assigned to signal S8错误。半月了,一点进展没有,还请各路神仙赐教。

下面是程序:
MODULE P22V10
title 'frequency divider'
U1 DEVICE 'P22V10';
"Inputs
   CLK pin 1;
"Internal
   S8,S7,S6,S5,S4,S3,S2,S1,S0 pin istype 'reg';
"Outputs
   DP pin 23 istype 'reg';
"Constants
   H,L,C,Z,X=1,0,.C.,.Z.,.X.;
   Counter=[S8..S0];
EQUATIONS
   DP:=S8;
   Counter.clk=CLK;
   when(Counter==511)then Counter:=57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P22V10;

下面是编译结果(报错信息在最后一行):
AHDL2PLA  ABEL-HDL Processor
ABEL 4.00 Copyright 1990 Data I/O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Module: 'P22V10'
Processing equations.......
Creating sum-of-products on-set matrix.....
Creating ABEL-PLA file p22v10.tt1...

AHDL2PLA complete - 0 errors, 0 warnings. Time: -12562 seconds

PLAOPT  ABEL PLA Optimizer
ABEL 4.00 Copyright 1990 Data I/O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Input file: 'C:\Abel4w\abel4\P22V10.tt1'.
Choose ByPin Reduction
Reducing for ON-SETs...
Reducing for OFF-SETs...
Merging results in 'C:\Abel4w\abel4\P22V10.tt2'.

PLAOPT complete.  Time: 0 seconds

FUSEASM    Fusemap Assembler
ABEL 4.00 Copyright 1990 Data I/O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Input file: 'P22V10.tt2'
Device: 'P22V10'
Choosing best polarities...
Fatal Error 5046: Invalid pin number assigned to signal S8

实在是搞不定了,请大侠看看怎么改改。报错:Fatal Error 5046: Invalid pin number assigned to signal S8

网友A(2020-08-29):
我感觉像是寄存器这块出问题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正确处理,还请懂的坛友告知,谢谢了

网友B:
S8

DP:=S8;          s8 错误

没有图没有原理也不太清楚,好像是数码管?

P16V8R

                  +---------\       /---------+
                  |            \     /              |
                  |             -----              |
                  |  1                        20  | Vcc
                   |                                |
              D8 |  2                       19  | g
                  |                                 |
              D4 |  3                        18  | f
                  |                                  |
              D2 |  4                        17  | e
                  |                                  |
              D1 |  5                        16  | d
                 |                                   |
                 |  6                          15  | c
                 |                                   |
                 |  7                          14  | b
                 |                                   |
                 |  8                          13  | a
                 |                                   |
                 |  9                         12  |
                 |                                  |
             GND | 10                    11  |
                 |                                 |
                 |                                 |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8

DP:=S8;          s8 错误

我是想做NTSC(YC/RGB) 到VGA信号的转换装置。这是找了一个日本的电路,现在在程序上遇到些问题,自己没能力解决。
还请高人多多指点一下啊。真的是憋了我很久了,好难受啊!

参考网站(替换.)elm-chan点org/works/sc/report.html

网友C:
见过的转换电路没楼主发图那么复杂,只是在纸质报刊上见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做NTSC(YC/RGB) 到VGA信号的转换装置。这是找了一个日本的电路,现在在程序上遇到些问题,自己没能 ...

参考一下转换芯片MS1820:YPbPr/VGA/TTL互转YPbPr/VGA/TTL芯片

网友D:
DP:=S8;
既然指定了DP的赋值是时钟赋值,那么就要指定DP的clk来源
DP.clk=CLK;
DP:=S8;
10个寄存器资源已经用满了
建议不要用这老古董的芯片,
ALTERA或xilinx的小容量cpld,
都能将这个GAL以及周边的数字电路放进去

网友E(2021-11-27):
请教 这位大侠ABEL软件怎么使用?为什么我的不行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8

DP:=S8;          s8 错误

请问一下大侠ABEL软件怎么使用,为什么我的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