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不能检测到高电平,请各位指导

楼主(2020-08-28):
我的单片机原先是好的,但是过了一晚上回来发现单片机检测不到高电平了,本来我以为是单片机坏了,但是换了芯片也出现同样的状况,请问各位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接触单片机没多久,经验不足,还请指导!谢谢!

网友A:
万用表测测,估计你那个引脚那接地了,那肯定不能拉高

网友B:
提供代码与电路,否则,这样问别人无法明确针对性回复。

网友C:
也不说一下你用的什么样的单片机,很多单片机初始化要设置好相关的上,下拉电平,要有所了解!

网友D:
需列出你检测的方法,是何种单片机?

楼主:
谢谢您们你们的回复,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原来是输入的引脚和串口冲突了,我不用串口就好了

网友E:
试试把IO口改开漏或高阻接下拉电阻后在检测高电平

网友F:
哥们,电路和代码呢
换位思考一下:我这么问你,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G:
电路板可能在某处短路。 首先检查电路板。

网友H:
有些单片机信号引脚(P0,1,2,3等)悬空是测不到电平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单片机的信号引脚都会接上拉电阻。你的情况如果是有接元器件,且刚开始是好的,那可能是连接该引脚的电路断开了。当然,这是排除了单片机供电故障和程序没有问题的情况来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单片机信号引脚(P0,1,2,3等)悬空是测不到电平的。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单片机的信号引脚都会接上拉电阻。 ...

感谢您的回复,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是因为检测信号的引脚我又拿来做串口,冲突了,去掉串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把IO口改开漏或高阻接下拉电阻后在检测高电平

感谢您提供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呢,方便以后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