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芯片和数字ADU隔离芯片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之间不都是为了匹配自身电...

楼主:
电平转换芯片和数字ADU隔离芯片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之间不都是为了匹配自身电平吗

网友A(2020-08-29):
首先要理解“隔离”。隔离两端的电平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一般不能用一组电源(就没有隔离的意义了)。
232的电平转换是要把TTL电平转换成232协议规定的电平(0用+3V~+18V表示,1用-3V~-18V表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理解“隔离”。隔离两端的电平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一般不能用一组电源(就没有隔离的意义了)。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