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两个串口配置一样,功能函数一样,为什么串口2可以把消息发回来,串口3不行?

楼主:
两个串口配置一样,中断功能函数一样,为什么串口2可以把消息发回到串口1显示,串口3不行呢?

发送代码

发送代码

中断服务

中断服务

网友A(2020-08-29):
口地址和中断进入地址不一样

网友B:
这两还真的不能配置成一样,你好好检查!而却不同型号的也有很大区别,这就是stm32不容易搞透的原因所在

网友C:
建议好好检查程序,IO口配置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