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程序编写时钟出现不会调用程序是什么回事?

楼主(2020-08-28):
我便写完程序后下载到单片机里只能初始化,时钟不会走动
并且出现警告

警告其中的程序未被调用

警告其中的程序未被调用

网友A:
你的截图显示的警告是那个函数没被调用。为什么没被调用?是不是你说的什么中断程序没被调用?我看不到程序,当然就不知道了嘛。

网友B: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cdrs=P3^5;
sbit lcdwr=P3^6;
sbit lcden=P3^4;
uchar code table[]="  2020-8-27 Thu";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uchar n,shi=11,fen=50,miao=5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
                for(y=110;y>0;y--)
                {
                }
        }
}
void init()
{
        uchar a;
        miao=0;
        dula=0;
        wela=0;
        lcdrs=0;
        lcdwr=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a=0;a<15;a++)
        {
                write_data(table[a]);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a=0;a<11;a++)
        {
                write_data(table1[a]);
                delay(5);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wr=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rs=1;
        lcdwr=0;
        lcden=0;
        P0=dat;
        delay(5);
        lcden=1;
        delay(15);
        lcden=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多写分号
        {
                if(n==20)
                {
                        n=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write_sfm(9,miao);
                        write_sfm(6,fen);
                        write_sfm(3,shi);

                }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
}

网友C:
void main()
{
        init();
        while(1)//; 多了分号
        {
                if(n==20)
                {
                        n=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write_sfm(3,shi);//添加时
                        write_sfm(6,fen);//添加分
                        write_sfm(9,miao);//改秒位置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main()
{
        init();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截图显示的警告是那个函数没被调用。为什么没被调用?是不是你说的什么中断程序没被调用?我看不到程序 ...

找到问题了,while后面多了个分号

网友D:
出问题了进debug模式单步执行看看程序卡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