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系统运放电路参数问题

楼主:
R6 是加热器,这样的参数可以控制加热器温度是多少?

网友A(2020-08-29):
R6 是加热器,加热到多少度取决于R6 的温阻特性和R10阻值大小。从电路结构看R6 是PTC型,随温度升高阻值增大。当R6阻值<R10,Q1导通加温;当R6阻值>R10,Q1截止停止加温。由于PTC型加热器的电参数离散性较大,要想精确控制温度,R10选择使用精密可调电位器。R4是反馈电阻,其阻值大小影响温控点动差范围。C1、R7提高运放翻转速度。R1仅用于与R4配平衡。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R6 电阻值:10~110欧姆,他是比较精密的加热器。
R6=110欧姆时, 加热器基本上停止加热。
R2,R3这几个电阻值如何选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R6 电阻值:10~110欧姆,他是比较精密的加热器。
R6=110欧姆时, 加热器基本上停止加热。

R2,R3电阻值不大于10K对整体电路影响不大,甚至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