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宝的最小维持电流?

楼主(2020-08-28):
我拆的这个5V/20mA可以维持,16毫安就关断了,如何使充电宝输出的5V做小电流输出?

网友A:
它取决于设计规范,某些设计认为小于几毫安的充电电流是泄漏,因此应切断以节省功率。

网友B:
输入,输出,电量指示。为何要小电流输出?要知道这是为保护锂电池防止过放而采取的措施

网友C:
改成小电流输出你要先看看你充电宝用的什么控制芯片,有没有调节电流的电阻,如果没有可以在输出后接一下温度保险丝,或者加一个三极管与一个过流检测电阻控制输出电流(老式充电器上有这种电路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取决于设计规范,某些设计认为小于几毫安的充电电流是泄漏,因此应切断以节省功率。

输出关断后。内部电路板的消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电量指示。为何要小电流输出?要知道这是为保护锂电池防止过放而采取的措施

刚才实测关断状态电路板耗电35微安。5V输出空载电路板电流1.6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小电流输出你要先看看你充电宝用的什么控制芯片,有没有调节电流的电阻,如果没有可以在输出后接一下温 ...

“在输出后接一下温度保险丝”?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输出,电量指示。为何要小电流输出?要知道这是为保护锂电池防止过放而采取的措施

实际没有5V输出的时候锂电池也有内部消耗“关断状态电路板耗电35微安”

网友D:
一般改电流采样电阻,我改成功了,小LED灯也可以维持点亮。可以参考一下我帖子。《WORX工具20V转USB拆解改造成功 》,不同电路不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