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0与路串口通讯冲突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20-08-28):
定时器0中断与路串口通讯冲突(串口中断没开),我用的是STC15W408AS 请问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定时器0优先级最高,串口优先级最低。用中断处理,它们就不会由冲突。定时器0中断能打断串口正在处理的程序。由于串口速率相对程序运行慢的多,所以一般不会丢失串口数据。

网友B:
设置波特率低一些

网友C(2021-02-19):
中断分级别!可以尝试设置定时器0的优先级低于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