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堆含三极管与场效应管的电路板

楼主(2020-08-28):
  在隔壁论坛以每板1.50元的价格买了十块电路板,每块共7*10=70片小电路板,十板共700片,每片尺寸是12mm×12mm。

  每片电路板上计有三极管J6(S9014)一只,场效应管A7SHB(Si2307)一只,20uF电容一只,另外还有三只电阻,经测量阻值都是10K。

  根据PCB板绘制出的电路原理图:

  也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
  将大板的电路板掰成小条,每条7个单元,用小台钳夹住进行拆解,烙铁头用的是刀口的,烙铁温度调节在300℃。

  在拆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时,是用最小号的缝纫机针来剥离单独的那个脚的。

  拆除有用元件后的电路板:

  共计能拆出上述三种元件各为700只。
  J6(S9014)的参数为:50V/100mA/0.4W/150MHz;
  A7SHB(Si2307)的参数为:2.5A/30V/P沟道。
  三个电阻由于太小,拆下来也不好用,就放弃了。
  花了几天功夫终于拆完了,得到了1400只半导体管,700个电容。真壮观,估计一辈子都用不完:

  将它们泡在75%的酒精溶液中,溶解松香残余,其实用90%以上的酒精更好,但药店买不到。

  为了更详细的了解三极管的特性,随便选了一只J6三极管重新焊接在板子上,并从三个电极引出三根引线,接到自制的图示仪上。

  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曲线如下:

  从特性曲线看,此三极管的β值线性很好,饱和电压低,截止电压也低,这种曲线接近理想状态,性能属于优良,既适合作放大管,也适合作开关管。
  示波器的X轴设置为:5V/DIV,从图中可以看出,曲线从45V左右开始进入击穿状态,查询J6的参数表,最大击穿电压为45V,看来此三极管还是符合指标的。

  场效应管A7SHB输出特性曲线测试如下:

  由于是P沟道管子,所以曲线显示在坐标系的第二象限。
  测试时也不忘Show一下这堆仪器:

网友A:
太富有了!!!

网友B:
你的晶体管是真的用不完了😂

网友C:
功力深厚!

网友D:
拆了就没有多少价值了,不拆可以作为电平转换或者电子开关使用。B输入高电平,9014导通,2307导通,V0输出高电平,9014保持高电平,V0保持高电平状态。B输入低电平,9014截止,2307截止,V0输出低电平。

网友D:
A输入低电平,不管B状态如何,V0强制输出高电平

网友D:
这样,我们可以把A作为置位输入端,B作为输入端使用。类似RS触发器功能。

网友E:
电子垃圾太多了!花钱买就不值得了

网友B:
我觉得值得

引用 网友E:
电子垃圾太多了!花钱买就不值得了

至少别人捡到晶体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就没有多少价值了,不拆可以作为电平转换或者电子开关使用。B输入高电平,9014导通,2307导通,V0输出 ...

谢谢回复及电路分析,如果需要这种功能的电路,我再把它们焊回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别人捡到晶体管了。

我也是觉得值得才这样干的,收获晶体管是一方面,主要享受拆解过程的乐趣。

网友F:
那个电容真有20μF?拆的时间太久了,等于受罪。用PTC恒温加热板,锡化了直接用镊子取下来,甚至可以用小毛刷往下刷,最多两小时拆下来。那一堆仪器倒是相当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电容真有20μF?拆的时间太久了,等于受罪。用PTC恒温加热板,锡化了直接用镊子取下来,甚至可以用小毛 ...

谢谢回复,
那个电容我用数字电桥测量过几只,容量都超过20uF;
你说的PCT发热板拆电路,我还没试过,主要是担心烫坏元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那个电容我用数字电桥测量过几只,容量都超过20uF;
你说的PCT发热板拆电路,我还没试过, ...

再焊一些回去然后试试看会不会烫坏
网友自制钢网用来焊接都行,拆机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坏,只要温度合适就行

网友H(2020-12-06):
楼主富有,相当羡慕楼主。

网友I:
都是贴片元件,不太好使用。

网友J:
Q2的C极是不是串一个电阻好些。。。。CE直接落地了。。。。。。

网友K:
人工是比材料贵了!有空玩下还可以!

网友L:
你是个狠人!

网友M:
拆了干什么,直接用板方便

网友N:
真是个强迫症患者,非得把片子全拆完才罢休,拆完就安心了,可是没用

网友N:
以前也爱这样做,拆了几大盒子,几乎用不到,真正要做什么还是喜欢用τ 宝买的。
不过带元件的板子太占地方

网友O(2021-10-29):
佩服佩服啊。楼主的好宝贝真多啊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一个电子开关,按一下A(与GND短路),V0输出并使Q2导通维持Q1饱和导通。电路接通。按一下B(与GND短路),Q2基极电压为0而截止,Q1截止,V0无输出,关断。

网友P:
点赞!请问自制的晶体管图示仪面板是怎样制作的?效果与厂家生产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P:
点赞!请问自制的晶体管图示仪面板是怎样制作的?效果与厂家生产的一样。

参考:
http://www.51hei.com/bbs/dpj-199652-1.html

网友Q(2021-12-11):
得闲没事干,消磨时光

网友R:
问题是需要原件的时候一看,参数不合适,还得买结果。。。。越屯越多

网友A(2022-04-05):
不要听他们的闲言碎语,想买就买,想拆就拆,我看挺好的,一辈子用不完的好元件。

网友S:
享受过程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T(2022-05-15):
这电路板我也买了一堆,电路是电子开关,接两个轻触开关很多地方能用上,就是电压有点低,12伏以上必烧。

网友U:
拆这种板子,可以放煤气灶上烤,然后用另一块板子一扫就行了,用烙铁太费神。

网友V:
这是在自己家里吗?

网友W:
我也想买些

楼主(2022-06-20):
引用 网友V:
这是在自己家里吗?

是的,在家里。

楼主:
矿坛两年前的事了,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B:
至少别人捡到晶体管了。

我也觉得值,这些元件比*宝买的强许多。

网友Y:
电子垃圾佬,不是笑话你,事关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的工作室电子垃圾越积越多,给家人经常骂。丢了又可惜。

网友Z(2022-11-18):
电子开关,A与B逻辑电平相反,当A为低电平时,并保持一段时间,VO输出高电平,经R2、R3电阻分压后给电容充电,直到三极管导通,维持开关导通状态。
当A为高电平时,同样需要保持一段时间,等电容经R3放电到三极管截止,此时才真正关断。B的控制逻辑与A端相反。

网友AA:
都一样垃圾爱好者,家里电子垃圾一堆一堆的,最早的要追溯到70年中期国产的元件3AG1,3AX31还保留了不少,当时买的价格不低。

网友AB(2025-01-06):
拆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也经常这么干

网友AC:
引用 网友Z:
电子开关,A与B逻辑电平相反,当A为低电平时,并保持一段时间,VO输出高电平,经R2、R3电阻分压后给电容充 ...

A不能高电平,A接高电平三极管就烧了。A接低电平开启输出并自锁,若想关断输出就把B接低电平。AB都是接按键的

网友AC:
缝衣针是怎么用的没搞明白,难道是用烙铁把锡融化后用针把引脚掰起来吗那不就掰坏了

网友AD:
这样的板子我一般都是随用随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