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if语句

楼主(2020-08-29):
大家好呀,刚学单片机,为何S1按下时,if下面的语句就进不去呢,把P1=oxFE;去掉就可以进入,为何呢,谢谢大家啦

网友A:
经典按键代码
sbit k1=P1^7;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wei=0,Xd=0,Sw=0;
        unsigned int Ys=47474,Lx=0;
        while(1)
        {
                if(!k1&&!++Xd){P0=255;while(!k1);}
        }
}

网友B:
描述有误,不是进不来,而是进去后执行完程序(主要是P1口状态变化),没等到你观察到变化的状态又在下一次循环中恢复了(P1=0xFE恢复),所以你去掉此句就能看到改变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有误,不是进不来,而是进去后执行完程序(主要是P1口状态变化),没等到你观察到变化的状态又在下一次 ...

您好,确实是这样,谢谢你啦

网友C:
运行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