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ESP8266+贝壳物联网使用手机进行远程控制

楼主(2020-08-29):
程序通过ESP8266连接贝壳物联,使用微信关注贝壳物联进行控制,也可下载贝壳物联控制APP 进行操作。程序中加入了自动配网

Arduino源程序如下:
//增加联网失败,重新连接,
#include <ESP8266WiFi.h>
WiFiClient client;
#define led 4 //接继电器控制灯
#define relay1 2 //模块led,作网络状态指示,启动后常亮,则正常联网
#define key 5//将dht11的data口接在8266的GPIO2上
const char *ssid = "Nok7";
const char *password = "bfx1234567890";
const char *host = "121.42.180.30";
char flag=0;
int x=0;
int y=0;
int f;
bool autoConfig()
{
  int a=0;
  pinMode(key,INPUT);
  if(digitalRead(key) == LOW)
  flag=1;
  else
  flag=0;
  while(!digitalRead(key));

  if(flag==1)
  {
   return false;
  }
  else
  {
      WiFi.begin();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Serial.println("AutoConfig Success");
      Serial.printf("SSID:%s\r\n", WiFi.SSID().c_str());
      Serial.printf("PSW:%s\r\n", WiFi.psk().c_str());
      WiFi.printDiag(Serial);
      digitalWrite(relay1,HIGH);
      delay(800);
      delay(100);
      digitalWrite(relay1,LOW);
      delay(100);
      a++;
      if(a==20)
      {
        a=0;
        return false;
        break;
      }
    }
    if(false)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line faild !");
      while(1)
      {
       digitalWrite(relay1,LOW);
      }

    }
    else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Serial.println("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digitalWrite(relay1,HIGH);
      return true;
    }
  }
}
//*
void smartConfig()
{
  WiFi.mode(WIFI_STA);
  Serial.println("\r\nWait for Smartconfig");
  WiFi.beginSmartConfig();
  while (1)
  {
      Serial.print("Wait soft line..\r\n");
    if (WiFi.smartConfigDone())
    {
      Serial.println("SmartConfig Success");
      Serial.printf("SSID:%s\r\n", WiFi.SSID().c_str());
      Serial.printf("PSW:%s\r\n", WiFi.psk().c_str());
      autoConfig();
      //WiFi.setAutoConnect(true); // 设置自动连接
      break;
    }
    digitalWrite(relay1,LOW);
    delay(100);
    digitalWrite(relay1,HIGH);
    delay(100);
  }
  Serial.println("");
  digitalWrite(relay1,HIGH);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Serial.println("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
//*
void line_tcp()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const int httpPort =8282;
  client.connect(host, httpPort);
  f=10;
  while(f--)
  {
    digitalWrite(relay1,LOW);
    delay(500);
    digitalWrite(relay1,HIGH);
    delay(500);
  }
  if (!client.connect(host, httpPort))
  {
    Serial.println("connection failed");
    return;
  }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Serial.println(host);
  delay(1000);
  //client.write("{\"M\":\"checkin\",\"ID\":\"12664\",\"K\":\6743d7a7c\"}\r\n");//登陆设备,修改成自己的ID和key
  delay(1000);
  client.write("{\"M\":\"checkin\",\"ID\":\"12664\",\"K\":\"6743d7a7c\"}\r\n");//注意:一定要加\r\n 换行才能登陆成功
  delay(1000);
  client.write("{\"M\":\"checkin\",\"ID\":\"12664\",\"K\":\"6743d7a7c\"}\r\n");//注意:一定要加\r\n 换行才能登陆成功
  delay(1000);
  client.write("{\"M\":\"checkin\",\"ID\":\"12664\",\"K\":\"6743d7a7c\"}\r\n");//注意:一定要加\r\n 换行才能登陆成功
}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relay1, OUTPUT);
  pinMode(led, OUTPUT);
  if (!autoConfig())
  {
    Serial.println("Start AP mode");
    smartConfig();
  }
  line_tcp();
}

void loop()
{
  char valueread;
  while(client.available())
  {
    String line = client.readStringUntil('\r');
    Serial.print(line);
    int i;
    for(i=0;i<=150;i++)
    {
      if((line[i]=='p') &&( line[i+1]=='l'))
      {
        digitalWrite(led,HIGH);
        client.write("{\"M\":\"say\",\"ID\":\"ALL\",\"C\":\"LED1 is on\",\"SIGN\":\"\"}\r\n");
      }

      if((line[i]=='s') && (line[i+1]=='t'))
      {
        digitalWrite(led,LOW);
        client.write("{\"M\":\"say\",\"ID\":\"ALL\",\"C\":\"LED1 is off\",\"SIGN\":\"\"}\r\n");
      }
      if((line[i]=='n') && (line[i+1]=='o')&&(line[i+2]=='k'))
      {
        digitalWrite(relay1,LOW);
       // client.write("{\"M\":\"say\",\"ID\":\"ALL\",\"C\":\"LED1 is off\",\"SIGN\":\"\"}\r\n");
      }
      //*
      if(line[i]=='b')
      {
        //digitalWrite(relay1,LOW);
        //client.write("{\"M\":\"say\",\"ID\":\"ALL\",\"C\":\"LED1 is connected\",\"SIGN\":\"ok\"}\r\n");
        y=0;
        client.write("{\"M\":\"say\",\"ID\":\"****\",\"C\":\"12664\"}\r\n");//修改自己的ID,向设备发送信息,防止掉线
      }
       //*/
    }
  }
// delay(1000);
// Serial.print(WiFi.status());
  //*
  x++;
  if(x>=10000)
  {
    x=0;
    y++;
    //Serial.println(y);
  }
  if(WiFi.status()!=3||y>=1200)
  {
        if (!autoConfig())
    {
      Serial.println("Start AP mode");
      smartConfig();
    }
    line_tcp();
  }
  //*/
// delay(1000);
}

网友A:
这个要学习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