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驱动程序时间加减出错

楼主(2020-08-29):
DS1302驱动程序
AIP1722液晶驱动显示
代码如下:
TimeArray[4],TimeArray[5]的加减是否正确,结果出来时TimeArray[4]减到0,再减下去就是95,TimeArray[5]到0时,再减下去显示15;
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
/**************************************************
单片机-->DS1302时钟模块
SCLK 7 -  P0.5
IO   6 -  P0.4
CE   5 -  P0.3
****************************************************/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LK = P1^1  ;            //时钟
sbit CS  = P1^2  ;            //片选
sbit DIN = P1^0  ;            //数据
sbit SCLK= P0^5  ;            //DS1302时钟
sbit DSIO= P0^4  ;            //DS1302数据
sbit RST = P0^3  ;            //DS1302CE
sbit LED = P0^2  ;
sbit K1  = P0^1  ;            //按键1
sbit K2  = P0^0  ;            //按键2
sbit K3  = P1^3  ;            //按键3
sbit K4  = P1^4  ;            //按键4
uchar TimeArray[8]={20,21,5,21,9,20,52,2};//空2020年2月22日8时20分52秒2周 数组:array
uchar ary[8];                             //空年月日时分秒周
uchar Dis[7];
uchar KEY_count=0;
uchar code Table[]={0x5f,0x06,0x6b,0x2f,0x36,0x3d,0x7d,0x07,0x7f,0x3f};//显示数字0-9
uchar code Letter[]={0x01,0x02,0x04,0x08,0x80};                        //地址0xc2单独带字母:SCENT\WORK\PAUSE\EVENT\NULL\NULL\NULL\ON
uchar code Week[]={0x01,0x02,0x04,0x08};                               //地址0xc6单独带字母:THU\FRI\SAT\SUN
uchar code OFF[]={0xDf,0x86,0xeb,0xaf,0xb6,0xbd,0xfd,0x87,0xff,0xbf};  //地址0xc3数字带OFF符号(加0x80)第一数码管
uchar code MON[]={0xDf,0x86,0xeb,0xaf,0xb6,0xbd,0xfd,0x87,0xff,0xbf};  //地址0xcf数字带MON符号(加0x80)第二数码管
uchar code TUE[]={0xDf,0x86,0xeb,0xaf,0xb6,0xbd,0xfd,0x87,0xff,0xbf};  //地址0xce数字带TUE符号(加0x80)第三数码管
uchar code Colon[]={0xDf,0x86,0xeb,0xaf,0xb6,0xbd,0xfd,0x87,0xff,0xbf};//地址0xcb数字带 :符号(加0x80)第四数码管
uchar code WED[]={0xDf,0x86,0xeb,0xaf,0xb6,0xbd,0xfd,0x87,0xff,0xbf};  //地址0xc7数字带WED符号(加0x80)第五数码管
uchar code Week_Address[]={0xcf,0xce,0xc7,0xc6};                       //星期地址,0xc6含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MON:(0xcf,MON[*])、TUE:(0xce,TUE[*])、WED:(0xc7,WED[*])、THU:(0xc6,0x01)、FRI(0xc6,0x02)、SAT(0xc6,0x04)、SUN(0xc6,0x08)//带字母数字地址及数据
#define sec_add   0x80               //秒寄存器写操作命令字
#define min_add   0x82               //分寄存器写操作命令字
#define hour_add  0x84               //时寄存器写操作命令字
#define day_add   0x86               //日寄存器写操作命令字
#define mon_add   0x88               //月寄存器写操作命令字
#define week_add  0x8a               //周寄存器写操作命令字
#define year_add  0x8c               //年寄存器写操作命令字
#define ctrl_add  0x8e               //控制寄存器写操作命令字
#define cha_add   0x90               //涓流充电寄存器写操作命令字
#define clk_add   0xbe               //时钟突发寄存器写操作命令字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1722_byte(uchar DATA) //写字节
{
                uchar i;
                CS=0;
                for(i=8;i>=1;i--)
     {
       CLK  = 0;                                                     //时钟拉低,写数据
       DIN  = DATA & 0x01;             //DATA & 10000000,读取最高位写入max7219,最先发送高位(从左往右D7-D0)
       CLK  = 1;                                                     //时钟拉高,送数据
                         DATA = DATA >> 1;                     //左移1位,重新&运算,读取最高位写入max7219,从右往左写
     }
}
void Write_1722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CS=0;
        Write_1722_byte(com);
  CS=1;
}
void TM1722_Write_Word(uchar addr,uchar dat)  //写数据
{
  Write_1722_byte(addr);
        Write_1722_byte(dat);
  Delay_xms(10);
  CS=1;
}
void Init_1722(void)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P00_PushPull_Mode;
        P01_PushPull_Mode;
        P02_PushPull_Mode;
        P03_PushPull_Mode;
        P04_PushPull_Mode;
        P05_PushPull_Mode;
        P10_PushPull_Mode;
        P11_PushPull_Mode;
        P12_PushPull_Mode;
        Write_1722_com(0x00);
        Write_1722_com(0x40);
        Write_1722_com(0xc0);
        Write_1722_com(0x97);          //亮度
}
void Init_qingping()             //清屏程序
{
        TM1722_Write_Word(0xc2,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3,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6,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7,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a,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b,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e,0x00);
        TM1722_Write_Word(0xcf,0x00);
}
/*************向 DS1302 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DATA(uchar add, uchar dat)
{
        uchar i;
        RST=1;                        //写入控制字节: add
        add=add&0xfe;                 // 最低位置低
        for(i=0;i<8;i++)              //依次写入控制字的八位
        {
          if(add&0x01)                // 若 add与 0x01 按位与的结果为 0x01(真)
                        DSIO=1;                    //向 DS1302 写入 1
                else                        //否则若 add 与 0x01 按位与的结果不为 0x01(假)
                        DSIO=0;                    //向 DS1302 写入 0
                SCLK=1;                      //时钟高电平
                SCLK=0;                      //时钟低电平
                add=add>>1;                 //add 依次由高位向低位右移
        }
        for(i=0;i<8;i++) //依次写入数据的八位
        {
                if(dat&0x01)   //若 dat 与 0x01 按位与的结果为 0x01(真)
                        DSIO=1;       //向 DS1302 写入 1
                else           //否则若 dat 与 0x01 按位与的结果不为 0x01(假)
                  DSIO=0;       //向 DS1302 写入 0
                SCLK=1;         //时钟高电平
                SCLK=0;         //时钟低电平
                dat=dat>>1;    //dat 依次由高位向低位右移
        }
        RST=0;           //停止 DS1302 总线
}

uchar DS1302_Read_Bit(uchar add)   //从 DS1302 读出一字节数据
{
        uchar i,tem;
        RST=1;                      //写入目标地址: add
        add=add|0x01;               //最低位置高
        for(i=0;i<8;i++)            //依次写入控制字的八位
        {
          if(add&0x01)              //若 add 与 0x01 按位与的结果为 0x01(真)
                        DSIO=1;                 //向 DS1302 写入 1
                else                      //否则若 add与 0x01 按位与的结果不为 0x01(假)
                        DSIO=0;                 //向 DS1302 写入 0
                SCLK=1;                   //时钟高电平
                SCLK=0;                   //时钟低电平
                add=add>>1;               //add 依次由高位向低位右移
        }
        //输出数据: temp
        for(i=0;i<8;i++)            //依次读出数据的八位
        {
                tem=tem>>1;               //dat 依次由高位向低位右移
                if(DSIO)                  //若 SDA=1
                        tem|=0x80;              //就执行 tem 与 0x80 按位或再赋给 tem,取高位的 1
                else                      //若 SDA=0
                        tem&=0x7f;              //就执行 tem 与 0x7f 按位与再赋给 tem,取高位的 0
                SCLK=1;                   //时钟高电平
                SCLK=0;                   //时钟低电平
  }
        RST=0;                      //停止 DS1302 总线
        return tem;                 //返回 tem 的值
}
/**************向 DS1302 写入时钟数据*******************/
void Write_1302CLK()
{
        uchar i,tmp;
        for(i=0;i<8;i++)
        {                            //BCD 处理
                tmp=TimeArray[i]/10;
                ary[i]=TimeArray[i]%10;
                ary[i]=ary[i]+tmp*16;      //十进制转换为十六进制,ary[]={0x20,0x11,0x06,0x27,0x13,0x33,0x00,0x01}
        }
        DS1302_Write_DATA(ctr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DATA(sec_add,0x80);    //暂停
        //DS1302_Write_DATA(cha_add,0xa9);  //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_DATA(year_add,ary[1]); //年
        DS1302_Write_DATA(mon_add,ary[2]);  //月
        DS1302_Write_DATA(day_add,ary[3]);  //日
        DS1302_Write_DATA(hour_add,ary[4]); //时
        DS1302_Write_DATA(min_add,ary[5]);  //分
        DS1302_Write_DATA(sec_add,ary[6]);  //秒
        DS1302_Write_DATA(week_add,ary[7]); //周
        DS1302_Write_DATA(ctr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将ary[]中的年月日时分秒周的十六进制数据写入 DS1302
}
/**********************从 DS1302 读出时钟数据********************************/
void Read_1302CLK()
{
        uchar i,tmp;                      //从 DS1302 读出的年月日时分秒周的十六进制数据存入 ary[]
        ary[1]=DS1302_Read_Bit(year_add); //年
        ary[2]=DS1302_Read_Bit(mon_add);  //月
        ary[3]=DS1302_Read_Bit(day_add);  //日
        ary[4]=DS1302_Read_Bit(hour_add); //时
        ary[5]=DS1302_Read_Bit(min_add);  //分
        ary[6]=DS1302_Read_Bit(sec_add);  //秒
        ary[7]=DS1302_Read_Bit(week_add); //周

        for(i=0;i<8;i++)                    //BCD 处理
        {
                tmp=ary[i]/16; //十位
                TimeArray[i]=ary[i]%16; //个位
                TimeArray[i]=TimeArray[i]+(tmp*10); //十六进制转换为十进制
        }                                   //将每个十六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存入 TimeArray[]
}
void Arrange()                               //时间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Dis[0]=Table[TimeArray[4]/10];      //时
  Dis[1]=Table[TimeArray[4]%10];
        Dis[2]=0x40;                        //显示"-"
        Dis[3]=Table[TimeArray[5]/10];      //分
        Dis[4]=Table[TimeArray[5]%10];
        Dis[5]=0x40;
        Dis[6]=Table[TimeArray[6]/10];      //秒
        Dis[7]=Table[TimeArray[6]%10];
        TM1722_Write_Word(0xc3,Dis[7]);//1数码管
        TM1722_Write_Word(0xcf,Dis[0]);//2数码管
        TM1722_Write_Word(0xce,Dis[1]);//3数码管
        TM1722_Write_Word(0xcb,Dis[3]);//4数码管
        TM1722_Write_Word(0xc7,Dis[4]);//5数码管
}
void Standby_Colon(uchar TimeR0,uchar TimeR1)     //调整时间和星期时闪烁
{
        uchar j=0,k=0;
        static uchar display_count=0;
        display_count++;
        if(display_count>120)
        {
                display_count=1;
        }
        if(KEY_count==1)
        {
                j=60;
        }
        else if(KEY_count==2)
        {
                k=60;
        }
        if(display_count>j)
        {
                TM1722_Write_Word(0xcf,Table[TimeR0/10]);//2数码管
                TM1722_Write_Word(0xce,Table[TimeR0%10]);//3数码管

        }
        else
        {

                TM1722_Write_Word(0xcf,0x00);//2数码管
                TM1722_Write_Word(0xce,0x00);//3
        }
        if(display_count>k)
        {

                TM1722_Write_Word(0xcb,Table[TimeR1/10]);//4数码管
                TM1722_Write_Word(0xc7,Table[TimeR1%10]);//5数码管
        }
        else
        {
                TM1722_Write_Word(0xcb,0x00);//4数码管
                TM1722_Write_Word(0xc7,0x00);//5
        }
}
void Adjust_Time()
{
        Standby_Colon(TimeArray[4],TimeArray[5]);
        if(KEY_count==0)
        {
                Arrange();
        }
        if(KEY_count==1)
        {

                if(K3==0||K4==0)
                {
                        if(!K3)
                        {
                                TimeArray[4]++;                //小时
                                while(K3==0||K4==0);
                                if(TimeArray[4]>=24)
                                {
                                        TimeArray[4]=0;
                                }
                        }
                        else if(!K4)
                        {
                                TimeArray[4]--;
                                while(K3==0||K4==0);
                                if(TimeArray[4]<=0)
                                {
                                        TimeArray[4]=23;
                                }
                        }

                }Write_1302CLK();
        }
        else if(KEY_count==2)
        {
                if(K3==0||K4==0)
                {
                        if(!K3)
                        {
                                TimeArray[5]++;                //分钟
                                while(K3==0||K4==0);
                                if(TimeArray[5]>59)
                                {
                                        TimeArray[5]=0;
                                }
                        }
                        else if(!K4)
                        {
                                TimeArray[5]--;
                                while(K3==0||K4==0);
                                if(TimeArray[5]<0)
                                {
                                        TimeArray[5]=59;
                                }
                        }
                }Write_1302CLK();
        }
}
void main()
{
        Init_1722();
        Init_qingping();               //清屏程序
        Write_1302CLK();
        Read_1302CLK();
        Delay_xms(5);
  while(1)
        {
                Read_1302CLK();
                Adjust_Time();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3320)/256;
        TL0=(65536-53320)%256;
        if(!K2)
        {
                KEY_count++;
                while(!K2);
                if(KEY_count>=3)
                {
                        KEY_count=0;
                }
        }
}

网友A:
uchar TimeArray[8]...
上面变量定义的是无符号“字节”,计数范围是0~255.如果到0后再减1,就是255.(0xff)。所以得数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har TimeArray[8]...
上面变量定义的是无符号“字节”,计数范围是0~255.如果到0后再减1,就是255.(0xf ...

感谢大佬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