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LCD1602的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20-08-29):
void write_xsj( uchar y)
{ EN=0;
  RS=1;
  RW=0;
  P0=y;
  delay(1);
  EN=1;
  delay(5);
  EN=0;
}

write_xsj(0x48);
write_xsj(0x7a);
是什么意思?求帮忙!

楼主:
请问写入的两个数据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A:
去看看视频,里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写入的两个数据分别代表什么?

设置CG RAM地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写入的两个数据分别代表什么?

写入LCD字符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