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状态机做一个简单的秒表(实现按键按下启动在按下就暂停,还有长按清零)

楼主(2020-08-29):
(图片)

网友A:
用定时器计时

网友B: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端口定义
sbit key=P2^7;                                                //按键
//全局变量定义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f段码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data dis_buf[6];                        //显示缓存
uchar Cnt250us=0,Cnt10ms=0,Cnt1s=0,Cnt1min=0;//计时变量
bit  stop=0;                                                //停止标志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uint count1=0;                //计数变量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if(!key)                                                        //检测按键为0
        {
                count1++;                                        //计数延时消抖
                if(count1>40 && key_sign==0)//消抖
                        key_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防止重复响应
                if(count1==2000)                        //长按0.5秒
                {
                        count1=2001;
                        Cnt250us=0;
                        Cnt10ms=0;
                        Cnt1s=0;
                        Cnt1min=0;
                        stop=0;
                }
        }
        else
        {
                if(count1<2000&&key_sign==1)//短按
                {
                        stop=~stop;
                }
                count1=0;                                        //计数变量清0
                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
}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                //250微秒@12.000MHz
{
        TMOD |= 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06;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共阴数码管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0;        //计数变量
        P0=0x00;//消隐
        P2&=0xc0;//清低6位
        P2|=~(0x01<<i);//送位码
        P0=dis_buf[i];//送段码
        i++;
        i%=6;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if(TF0)
                {
                        TF0=0;                                        //清除TF0标志
                        Cnt250us++;                                //中断变量Cntus自+1
                        if(Cnt250us>=40)                //10ms
                        {
                                Cnt250us=0;                        //清0
                                if(stop==1)                        //启动
                                        Cnt10ms++;                //10毫秒计数
                                if(Cnt10ms>=100)
                                {
                                        Cnt10ms=0;
                                        Cnt1s++;                        //秒计数
                                }
                                if(Cnt1s>=60)
                                {
                                        Cnt1s=0;
                                        Cnt1min++;                //分计数
                                        if(Cnt1min>=100)
                                                Cnt1min=0;
                                }
                        }
                        keyscan();                                //按键扫描

                        //数据分解放入显示缓存
                        dis_buf[0]=table[Cnt1min/10];
                        dis_buf[1]=table[Cnt1min%10]|0x80;//加点
                        dis_buf[2]=table[Cnt1s/10];
                        dis_buf[3]=table[Cnt1s%10]|0x80;//加点
                        dis_buf[4]=table[Cnt10ms/10];
                        dis_buf[5]=table[Cnt10ms%10];

                        display();                                //显示程序
                }
        }
}

网友C:
秒表实际使用时,按下开始键应该立即启动计时,这样才能保证计时的准确(按下时最好不消抖,抬起时消抖),所以这个按键不可以响应长按的动作。设置两个控制按键比较合适:一个开始/停止,一个归零。

网友D:
现成的计时器买一个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