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最廉价的按压自发电手电筒的改造

楼主(2020-08-29):
前些天在某多平台用10块多钱拼了3只按压自发电手电筒,类似于这种号称是自发电的手电筒原理其实很多人都清楚,内部装有3颗LG44电池串联,磁电机线圈并不能对电池充电,电池电量一旦耗光,这种手电筒也便失去了使用价值。

内部结构图

由电路图可见磁电机并未对电池进行充电

对电路做如下改动。增加整流、稳压电路,并将LG44电池换为锂电池,使之具备自发电和储电能力。

原磁电机的线圈只有薄薄几圈,发电功率显然微乎其微。

将原磁电机线圈拆除重新绕制,线圈几乎绕满了,以提高磁电机发电功率。

原来的LG44电池位置。

换成锂电池,尺寸是9.5*9.2mm,也是刚刚好,电压3.7V 容量60mA

锂电池是从隔壁淘来的,拆机的,6.5元10颗。

磁电机是固定死了在外壳上的,为了不拆破外壳需小心翼翼暴力拆下。装回去需用硅胶粘上。

原来的LED发白光,换成了暖白光LED,看着舒服多了,也亮多了。

经过一番折腾,这款手电才具备了自发电功能。

网友A:
果然高手!

网友B(2020-10-01):
很受启发呀。手边还有几个类似的手电,没事找出来改进一下。用现在高亮的led换下旧的led,亮度应该提高不少。

网友C(2020-11-23):
这个充电效果如何,前些天,我想把手摇加上法拉电容存电。

网友D:
我这个感觉是两个LED是老产品,光效太低,一直想换还没换

网友E:
请问楼主图纸用什么软件画的?真好看!

网友F:
动手能力很强,指的学习!

网友G:
有想法,有技巧

网友H:
你这样说简单,其实没有仪表设备也做不了。至少发电的电压你要测下不能过高

网友I(2021-01-20):
锂电池是从哪里弄的?给个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