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啊我的1602为什么不显示啊?

楼主(2020-08-29):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signed int
#define uchar signed char
uchar aa[]={"current voiltage :"};
sbit lcden = P3^4;
sbit lcdrs = P3^5;
sbit START = P2^0;
sbit CLK = P2^1;
sbit EOC = P2^2;
sbit OE = P2^3;
sbit AA = P2^4;
sbit BB = P2^5;
sbit CC = P2^6;
float v;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函数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lcd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LCD1602_init()   //1602初始化函数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
void display (int v)
{
  int shu,i;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aa[i]);
   }
  write_com(0x80+0x46);
   shu=v/100;
   write_data(shu+'0');
   delay(5);
   write_data('.');
   delay(5);
    shu=v%100/10;
    delay(5);
    write_data(shu+'0');
    delay(5);
     shu=v%10;
     write_data(shu+'0');
     delay(5);
     write_data('V');
}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TMOD=0x02;
  TH0=0x14;
  TL0=0X14;
  IE=0X82;
  TR0=1;
  P2=0x0f;  //选用通道0,CLK=1,START=1,EOC=1,OE=1.
  while(1)
  {
   START=0;
   START=1;
   START=0;
   while(EOC=0);
   OE=1;
   v=P1*1.0/255*500;
   display(v);
   OE=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LK=!CLK;
}

楼主:
显示函数没的问题 就是“v=P1*1.0/255*500”;如果把P1改成255 就可以正确显示5.00V

楼主:
主函数中 WHILE(EOC==0)这里少打个=

网友A:
建议 LCD接口的RW 用单片机的IO来控制,而不是一直接低电平

网友B:
等待释放,估计是卡在那里了

网友B:
while(EOC=0); 在这里了,应该改为EOC==0

网友C:
RW接IO扣一开始给显示屏显示几个字母一下看能不能正常,再清屏接着你程序又不影响,可以检查一下你上面的程序会不会卡死没运行下来

网友D:
while(EOC=0);这里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