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显示电量问题

楼主(2020-08-30):
用3.7v给单片机供电,读ad电量,显示在液晶屏上,有4格显示,然后在驱动直流电机时候,会把电压拉低,导致读不准,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或者方法分享一下吧!

网友A:
方法多的是,你可以单独整一个2.5V的电源出来给单片机供电,其他就是小KS了

网友B:
分开供电,思路应该很多。简单的是串联或者并联一个高精度电阻,AD检定该电阻来显示电量。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电池在接上负载之后,电池电压都会下降,而且,负载不同,下降的电压也不同
所以,你这个只能是显示一个大概的电量,而且程序还得设定一个充电检测的:当电量显示到某一格的时候,不充电就不会再升高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你接上电机就显示2格电量,关闭电机就显示4格电了
对于锂电池,大概是这样的:
3.65V以上算4格
3.50-3.65算3格
3.35-3.50算2格
低于3.35的算1格

网友D:
是电池供电吗?单纯靠电压来反馈电量,一定会这样的。需要用安时积分,要采电流来计算。

网友E:
基准电压选择稳定,来个芯片稳压到AD基准那里

网友F:
你的直流电机是使用3.7v电源供电的吗,那样的话是会把电压拉低的,可以分开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