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HR-04显示屏显示超声波测距工作原理 仿真程序

楼主:
1.基本工作原理
(1)采用IO口TRIG触发测距,给最少10us的高电平信号。
(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IO口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发射和回来的时间,所以要除以2))

2.模块实物图

3.驱动程序
文章下面有链接,由于proteus里面没有HR04模块,所以在仿真的时候可以用另一个单片机模拟HR-04模块,然后单片机和单片机进行通信,不能用串口通信,因为超声波测距在用定时器进行着计时,而设置波特率用到定时器1,没办法用定时器1来设置波特率。过程有点麻烦,我就没搭建,其他的搭建好。
4.效果图

AT89C5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1. /*
  2. 实验说明:
  3.          STC89C52 晶振:12Mhz 模块:HR04  LCD1602
  4.         LCD1602液晶模块-->单片机管脚
  5.         参考LCD1602液晶显示实验接线(开发攻略内在对应的实验章节内实验现象有接线说明)
  6.         超声波模块-->单片机管脚
  7.         TRIG-->P21
  8.         ECHO-->P20
  9.         LCD1602_RW-->P2^5
  10.         LCD1602_RS-->P2^6
  11.     LCD1602_E-->P2^7
  12.     因为proteus里面没有HR04模块,HR04是一个模拟信号,我们可以用一个模拟信号代替HR04,处理方法是一样的
  14. 实验现象:
  15.         LCD1602上显示超声波检测的距离,单位mm
  16.         仅限用于交流学习
  17. */

  18. #include<reg51.h>
  19. #include<intrins.h>
  20. #include"lcd.h"

  21. sbit Trig = P2^1;
  22. sbit Echo = P2^0;

unsigned char PuZh[]=" Pechin Science ";//显示距离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LcdInit();
        LcdShowStr(0,0,PuZh);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ms(8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