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制的称重压力传感器,环保型和非环保型有何区别?

楼主(2020-08-31):
前段时间研究HX711,发现τ 宝的称重压力传感器有两种,一种是10元一个,另一种是4.5元一个,价格相差一倍多,询问客服有何区别?是不是贵的精度更高?结果是一问三不知。我仅仅是控制两、三公斤重的一个水位,一两精度足够了,就买了4.5元的传感器,也做成功了,效果比较满意。
最近又要买传感器,发现那家店直接把两种传感器分为环保型和非环保型,环保型的肯定就是贵了一倍多的那种,问客服环保型和非环保型的传感器有何区别,客服直接回答不懂技术,再问下去估计是一问八不知。那就只有百度搜索了,不搜不知道,一搜吓一跳,“铝会通过血脑屏障等途径进入颅脑,使脑铝含量增加,神经元纤维变性,促进大脑衰老,引起早老性痴呆,出现记忆力下降,神志模糊,行为不协调(医学上称共济失调)等”,还说最好不要喝易拉罐,不要用铝制品装食物,看来什么加多宝、王老吉、可乐各种饮料之类的易拉罐喝不得了,还好我很少喝这些东西,仔细想想,不对啊,只要不是吃的,铝合金的窗子也有害了?还有散热片也是铝做的,为什么没有环保的说法?对了,传感器需要线性,是不是添加了什么有毒有害的元素增加线性?继续搜索“环保型压力传感器”,发现一篇文章《国内首款无汞填充环保型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诞生》,天啊!难道是非环保型压力传感器添加了汞元素增加线性?再细看那家店,非环保型压力传感器的月销量不到100,环保型压力传感器的月销量1000多,销量相差十几倍啊!究竟非环保型压力传感器有多大的危害?请有经验的回答,先谢谢了!

网友A:
估计非环保型传感器使用中不会危害环境,而是废弃后可能危害环境。欧盟标准比较高,要求标明产品中含有害成分的权重。超过标准禁止进入欧盟市场。可能类似无铅焊锡。有铅焊锡对产品质量没有什么影响,但废弃后对环境有害。

网友B:
铝还有这功能?我单车,窗户,门,散热片,功放都是铝的.......怪不得我老是找不到老婆,原来是因为这个!
环保这东西没有那么玄乎的,我们常说的环保指的是符合ROHS标准的,这个欧盟的标准,当然,并不是说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东西就是有毒的,其实都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的,马云家卖的电子元件,很多是不环保的,也不见得会有什么事
这玩意就像当年的手机辐射一样,辐射两个字一看就让人害怕,国产手机马上推出无辐射手机……。

网友C:
功能一样哪个便宜买哪个 什么环保不环保的 人类本身是所有东西的天敌 没人大自然自己就好了 不用保

网友D: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环保型称重传感器。 感谢分享。

网友E:
说的环保应该是通过了RoHS认证,材料符合RoHS标准的电子产品。

以下摘自百度
RoHS是由欧盟立法制定的一项强制性标准,它的全称是《关于限制在电子电气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该标准已于2006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主要用于规范电子电气产品的材料及工艺标准,使之更加有利于人体健康及环境保护。该标准的目的在于消除电器电子产品中的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注意:PBDE正确的中文名称是指多溴二苯醚,多溴联苯醚是错误的说法)共6项物质,并重点规定了镉的含量不能超过0.01%。

网友F:
按照食品级的标准量化?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和关注!第一次做HX711,没有经验,先是买了2个5公斤量程的传感器,发现根本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我只要求一两的精度,肯定是量程越大可靠性越高,看了传感器的数据手册,通俗的说,5公斤量程的传感器超过10公斤就会损伤传感器,那么20公斤量程的传感器要超过40公斤才会损伤传感器,顶多就是精度降低4倍,估计肯定够用,又经过简单的杠杆原理,我把量程扩展了差不多2.5倍,20公斤量程的传感器要超过100公斤才会损伤传感器,这个就太可靠了,买来10公斤和20公斤量程的传感器,经过试验, A通道128倍增益,24位精度去掉后8位,只保留16位精度,扩展量程之后5公斤、10公斤、20公斤三种量程的传感器100克的基数分别为70.9、45.85、23.55,理论上20公斤量程的传感器精度是4克到5克之间,对于我只需要一两的精度,简直就是绰绰有余,是因为那家店非环保型20公斤量程的传感器经常缺货,环保型的基本上不会缺货,看了大家的回复,我也不用纠结了,我做的东西量又不大,既然非环保型的没有什么危害,买得到就买,买不到就买环保型的,也就是多花5元钱而已。

网友G:
环保应该是通过了RoHS认证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传感器的电桥引线焊接是否用了有铅的焊锡还是无铅焊锡。 RO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