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个LCD显示的电子时钟

楼主(2020-08-31):
求一个LCD显示的电子时钟,要求显示:时时分分秒秒,功能键为K1-K4,要求K1进入设置现在的时间。K2设置小时。K3设置分钟。K4确认完成设置。程序执行后工作指示灯LED闪烁,表示程序开始运行,LCD显示00:00:00.程序中要求运用大量的do{}while或while.

网友A:
这么多要求还是建议去淘宝定制

网友B:
我觉得这应该是学校的作业,题目有要求使用While语句。
实际应用中哪会有这么奇葩的要求?能达到效果就行,谁还会指定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应该是学校的作业,题目有要求使用While语句。
实际应用中哪会有这么奇葩的要求?能达到效果就行 ...

可不可以做出来看看,实在不行不用while或do{}while也行

楼主:
有没有可以做出来的可以不用while或do{}whi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做出来看看,实在不行不用while或do{}while也行

如果我做的话,除了主循环用while,其他都不太喜欢用while。
我比较喜欢用if和switch。

网友C:
网抄袭部分也就算了,现在竟然直接求网友们给予完整的答案

楼主:
可以不用while或do{}while,可不可以帮帮忙

网友D:
@坛子里大把例子与视频,完全用不着来跪求什么什么的,还有这是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的网站,不是投机取巧的网站,你通过交流增长了知识与见识才是网站存在的意义,反之无意义或起负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抄袭部分也就算了,现在竟然直接求网友们给予完整的答案

有关于这个电子时钟的程序只不过是有点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关于这个电子时钟的程序只不过是有点问题

有问题就想办法解决啊,要是自己实在解决不了,发在论坛上大家都会帮忙的,你这样直接要求给一个程序,实在是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