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灯就是没亮,是我STM32程序错了吗?

楼主(2020-08-31):
/***********初始化灯的程序led.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9);
}

/*************led.h***************/
#ifndef _LED_H
#define _LED_H
void led_init(void);
#endif

/**********主程序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STM 头文件
#include "led.h"
int main (void){
while(1){//主程序
led_init();
}
}

网友A:
stm32在开发板上行不代表仿真就行,不同版本仿真也不一样,具体还是依据实物

网友B:
会不会是setbit或者端口模式哪里有问题,一般设置成低电平灯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setbit或者端口模式哪里有问题,一般设置成低电平灯才亮

改成低电平了还是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setbit或者端口模式哪里有问题,一般设置成低电平灯才亮

亮了,亮了,不过等了好久才亮

网友C:
你这程序,为啥把led初始化放在while(1)里面,这不是在不停的初始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