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AT89C52+BT-04A蓝牙控制遥控小车 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8-31):
1.环境的搭建
Proteus8.7版本,还有就是虚拟端口号的搭建,因为Proteus8.7没有蓝牙模块,蓝牙实际上就是一个串口,我们用虚拟串口代替蓝牙模块,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 Pro.exe虚拟串口的软件,文件夹里有安装步骤也有,在这儿就不多说了,BT-04A默认的波特率是9600bps,而我们用的是4800bps,因为我
用的是12Mhz的晶振,产生9600bps的误差太大不适合用(如果你用的11.0592HMhz的晶振,可以直接用,程序源码里面有怎么设置),用串口下载CH340G,连接上BT-04A,输入AT指令,改变波特率。
2.设计思路
l298n是驱动芯片,还得给电机提供电源,我们可以采用18650电池当电源,l298N的数据手册,文件里有具体说明。

一共四个数据输入,数据输出,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L298N的工作原理,我在这儿附上一张图,

3.程序源码
在最后附上所有的资料和所需要的的软件。

4.实验现象
都在文件夹里,如果还想增加其他功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添加。

所有文件都在这儿了

  /*波特率 4800bps ,晶振用的12Mhz,BT04-A ,默认的是9600bps*/
  /*如果这个程序源码修改为11.0592的晶振,那么proteus里面的compim也要修改为9600bps*/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A_IA=P0^0;
   sbit A_IB=P0^1;
   sbit B_IA=P0^2;
   sbit B_IB=P0^3;
   sbit JDQ=P2^0;

  void CarForward();  //前进
  void CarBack();          //后退
  void CarLeft();          //向左
  void CarRight();           //向右
  void CarStop();          //停止
  void JDQ1();                  //开灯
  void JDQ2();                  //关灯
  void UsartInit();          //串口初始化
  void delay1ms(uint c);
  uchar receiveData;        //接受的数据
  void main()
  {          JDQ=0;
   UsartInit();
   while (1);
  }
  void UsartInit()
  {
  TMOD |=0x20;
  SCON =0x50;
  PCON =0x80;                          //4800bps
  TH1=0xf3;                                  //如果你用的是9600bps,初值为TH1=0xFA;TH1=0xFA;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delay1ms(uint c)
{
uint a,b;
for(a=c;a>0;a--);
for(b=112;b>0;b--);
}

void CarForward()
{
   A_IA=1;
   A_IB=0;
B_IA=1;
  B_IB=0;
  }
void CarBack()
{
   A_IA=0;
  A_IB=1;
   B_IA=0;
   B_IB=1;
  }
   void CarLeft()
{
   A_IA=0;
   A_IB=0;
   B_IA=0;
   B_IB=1;
  }
void CarRight()
{
   A_IA=0;
  A_IB=1;
   B_IA=0;
   B_IB=0;
  }
   void CarStop()
{
   A_IA=0;
   A_IB=0;
   B_IA=0;
   B_IB=0;
  }
  void JDQ1()
  {
JDQ=1;

  }
   void JDQ2()
  {
JDQ=0;

  }
void Usart()interrupt 4
{
receiveData=SBUF;                        //接收数据
RI=0;                                                //关闭计时器
SBUF=receiveData;                         //发送数据
while(!TI);
TI=0;
if(receiveData=='2')
        CarForward();
else if (receiveData=='8')
            CarBack();
else if(receiveData=='6')
          CarLeft();

else if(receiveData=='4')
           CarRight();
else if(receiveData=='5')
           CarStop();
else if(receiveData=='0')
                JDQ1();
else if(receiveData=='1')
                JDQ2();
  delay1ms(10) ;
}

有不懂的地方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谢谢大家!

网友A(2021-06-21):
51黑这个平台太棒啦,楼主分享的资料很不错,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B(2023-02-12):
有个问题,刚开始学51嘛,我看人家仿真都是需要晶振和复位电路的,然后我根据程序连接的小车就运行不了,所以后面我参考您的仿真去掉这两个部分就可以了,请问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23-03-14):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刚开始学51嘛,我看人家仿真都是需要晶振和复位电路的,然后我根据程序连接的小车就运行不了,所 ...

仿真的时候,单片机会自带晶振电路,双击单片机可以调整晶振频率,还有你搭建的时候,晶振也要注意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