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画PCB时任何元件都提示绿点,看起来距离正常,找不到设置

楼主(2020-08-31):
新手求助:Altium Designer画PCB时任何元件都提示绿点,看起来很正常的距离,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设置
这是其中一部分,在规则里只找到了垂直器件间距的设置改成0还是报错。
应该在哪里设置呢?

网友A:
这样大面积报错有可能是room没删掉

网友B:
元件同元件距离太近了

网友C:
改一下规则里面的安全距离,默认应该是12或是10,你改小一点就好了,改到1吧

网友D:
room没删除

网友E:
要删除room

网友F:
红色room在下面,删除即可

网友G:
你这哪个版本的,在设计栏---规则设置里面把最小距离调整一下,或者在工具栏那里暂时复位错误错误标志

网友H:
规格组设置一下,room可能没删除

网友I:
先复位下错误检查再执行规则检查看看还是不是一样报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