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32-360开发板的串行通讯及应用

楼主(2020-08-31):
1. 串口通信电路
ESK32-360开发板上提供了串行通讯功能,其接口如图1所示。

1  RS232接口

2  DB9的引脚连接

2.基本应用
有了串行通讯后,我们用它可以做什么呢?
我们还是将它与LCD屏显示结合起来,最简单的就是发送数据在LCD屏上进行绘制,如动态地指定一个宽度,然后进行指定色彩的填充,见图3和图4所示。

3.通讯传输显示图片
有了前面简单的测试,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期待着通过传输数据来显示图片了,因为前面用数组来显示大的图片时会导致下载崩溃。
首先以小图片来测试,成功通过!其效果如图5所示。

5 以传送数据来显示图片

传送数据的界面如图6所示,其中“00 38”是图片宽度,即56个像素,而“00 44”是图片的高度,即68个像素。别小看这个图片,它可是占用了7616个字节呀!

6 传送图片数据

那么把胆子再放大些呢?能传送153600个字节吗?它可是满屏图片的规格,153600=240*320*2

( 320=0140H 240=F0H 153600=240*320*2  )

首先用Image2Lcd软件将一幅240*320像素点的图片转换为二进制数据文件BIN,其格式设置如图7所示,然后进行串口传送,则效果如图8所示,一样的成功!

当然在执行时有些吓人,首先是读入文件时串口调试器有点懵,像是被打晕,好一会没找到北;好容易在发送窗口有了数据,这次该轮到发送器晕了,也是一段时间没响应,近乎是要崩溃!还在还算顽强,终于挺过来了,屏幕上一丝丝彩线在游走,终于是一个圆满!

7 准备数据文件

8 图片显示

为防止偶然,又传第2幅、第3 ... ... 完全抗击打!

9 演示效果

最后请出我们的主角,功能程序:
int main(void)
{
  u32 err = 0, result;
  u16 uData,a,b;
  u32 xid = 0;
  u32 ImgAdds = 0;
  u32 yid = 0;
  u32 i = 0, j = 0, color = 0;
  u8  X_Location=0, Height;
  u16 Y_Location=0, Width;
  /* Initialize LEDs      */
  HT32F_DVB_LEDInit(HT_LED1);
  HT32F_DVB_LEDInit(HT_LED2);
  HT32F_DVB_LEDInit(HT_LED3);
  LCD_Init();
  LCD_Config();
  LCD_BackColorSet(Black);
  LCD_TextColorSet(Yellow);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3, "       Holtek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4, "     HT32 Series    ");
  LCD_StringLineDisplay(Line5, "     LCD Example    ");

  UxART_Configuration();
  UxART_TxTest();

  for (i = 0; i < 4; i++)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HTCFG_UART_PORT, USART_FLAG_RXDR) == RESET);
         uData = USART_ReceiveData(HTCFG_UART_PORT);
         Tx_Buffer[i]=(u8)uData;
         UxART_TxSend(uData);
  }

         a=Tx_Buffer[0];
         b=Tx_Buffer[1];
         Width=a << 8 | b;
         a=Tx_Buffer[2];
         b=Tx_Buffer[3];
         Height=a << 8 | b;

         xid = X_Location;
         yid = Y_Location;

         LCD_StarterSet(xid, yid);
         for (i = 0; i < Height; i++)
        {
           LCD_WriteRAMPrior();
           for (j = 0; j < Width; j++)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HTCFG_UART_PORT, USART_FLAG_RXDR) == RESET);
             a = USART_ReceiveData(HTCFG_UART_POR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HTCFG_UART_PORT, USART_FLAG_RXDR) == RESET);
           b = USART_ReceiveData(HTCFG_UART_PORT);
           color = a << 8 | b;

          LCD_WriteRAM(color);
       }
       xid++;
       LCD_StarterSet(xid, yid);
  }
  while (1);
}